[家电] 家用冰箱谁家除味抑菌技术过关??

楼主(2022-01-25):
大家说谁家的这个技术过关???
铂金离子   银离子   草本   看的眼花。。。。。。。。。。

先上个鸡蛋除菌

网友:
这东西 一般买海尔 ……

楼主:
关于抑菌除味:采用的是Fresh Turbo涡流杀菌技术,这个技术简单概括就是光触媒在UV-LED照射下放出可杀菌粒子,并且从冷藏室前部吸风,后部放风,形成一个风路循环,完成冷藏室杀菌。关于保湿保鲜:F-D plus全时感应变频科技,温度波动仅为±0.5℃,食材保鲜好,营养不流失。换句话理解就是温控好,所以食物保鲜好。

网友A:
用纸巾包两片二氧化氯泡腾片 放冰箱里 不但除异味还杀菌又保鲜

楼主:
全空间净化:全空间净化是指它冷藏室、冷冻室、均有杀菌模式。钯银离子 ,利用银离子的离子状态,渗入到细胞当中,与细菌内部的蛋白质结合,而使其失去活性,并导致细胞破裂。
.
银离子的除菌效果没有一些负离子除菌或者动态除菌好,银离子比较稳定,可以达到相对的长效除菌。

钯银离子还是除乙烯(催化剂);除菌、分解乙烯

银离子是 银 原子失去一个或一个以上 电子 形成的带 正电荷 的 阳离子 ,如Ag + 、Ag 2+ 、Ag 3+ 等。
中文名: 银离子
外文名: silver ion
应用: 净水,护肤品,日用品,医药品
特征: 通常以无色溶液形式存在

铜离子除菌:原理与银离子除菌相似,也是破坏细菌细胞膜的功能,进入细胞内部,与蛋白质组合,破坏细胞结构,最终导致细胞死亡。铜离子除菌一般用在冷冻室里边。除菌率>95.3%,异味分解率>98%。

负离子动态除菌:通过特定装置产生带电荷离子,这些离子电荷可改变空气中悬浮的微生物表面的电荷平衡,来改变微生物的结构,达到除菌效果。除菌效果好,除菌率>99.9%,除毒率>99.9%

PST+超磁电离净味技术 将军用潜艇级净化技术转化为民用。它的原理是有一个涡轮吸风舱,主动将冰箱内的空气吸附超磁感放电场内,电场释放+金属催化 活性离子,来快速歼灭细菌,分解异味。99%主动除菌除病毒,19分钟急速净味,十年长效。

铂金净味 这种方式只是净味不是杀菌,异味和杂质通过铂离子进行分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纸巾包两片二氧化氯泡腾片 放冰箱里 不但除异味还杀菌又保鲜

会有氯味吧???

-----------------

网友C:
买那个小林的冰箱除味。上次我家夏天打雷跳电,家里两三天没人,回家冰箱里东西臭了。后来开门吹了几天依然味道散不掉,买了小林的冰箱除味贴味道基本没了,非广告确实好用。

楼主:
单循环:冷冻室受控于冷藏室, 只要冷藏室出现温差压缩机就要工作, 这时冷冻室被迫也要制冷,冷气要经过冷藏冷冻这样一个大循环。单循环冰箱压缩机会频繁启动,噪音大,耗电量大,而且制冷不均匀, 冷冻室往往会出现过冷现象, 结很厚的霜。..

双循环:又称双温双控,内部多了一个电磁阀,这样冷藏室和冷 冻室就可以分开,独立制冷,互不影响,哪里需要冷气就往哪跑。双循环比单循环更省电,更安静,控温更加精确,冷冻室也可以提供更高的冷冻能力。

三循环:三门冰箱有三个温区,就采用三循环系统,中间门的温度可以在冷冻和冷藏的温度区间根据需要调节,-7°软冷冻和5~-20全温区变温是其独特的功能

楼主:
抑菌除臭
抑菌冰箱即时在冰箱中搭载了99.99%抗菌过滤器,通过四层过滤网抗菌效果达99.99%,除臭效果达90%以上。抑菌(bacteriostasis) 抑制细菌和真菌的生长繁殖的方法。常用的抑菌剂(bacteriostat)是一些抗生素,能可逆性抑制细菌的繁殖,但不直接杀死细菌。随着益生菌(Probiotics)的出现,也指代利用有益菌体抑制有害菌,平衡宿主微生态平衡,维持健康这种新方式的代称。[1]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那个小林的冰箱除味。上次我家夏天打雷跳电,家里两三天没人,回家冰箱里东西臭了。后来开门吹了几天依然 ...

对,还分冷藏还是,冷冻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会有氯味吧???

-----------------

会有一点点  风冷冰箱里本身潮气不大 反应很慢的

网友:
经常洗洗晾晾会好些。

网友D:
家里买了世净的冰箱除味器,个人感觉很不错,冷藏室一点异味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家里买了世净的冰箱除味器,个人感觉很不错,冷藏室一点异味都没有。

准备试试支持米家的那个配置,你用了多久了???电量耐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有一点点  风冷冰箱里本身潮气不大 反应很慢的

那算啦啦

楼主:
刚下单了

   海尔 冰箱干湿分储母婴空间DEO净味BCD-531WGHSS5ED9U1    这款

楼主:
引用 楼主:
全空间净化:全空间净化是指它冷藏室、冷冻室、均有杀菌模式。钯银离子 ,利用银离子的离子状态,渗入到细 ...

医学界对这类离子怎么评价的???进入人体之后。
天然负离子对人体并没有危害,需要注意人造负离子是对人体有危害的。人造负离子对人体的危害1、人们对室内空气净化的意识是从认识负离子开始的。但是,一些厂家把负离子发作为空气净化器来进行商业宣传,把广大消费者对空气净化的概念带进了一个误区。2、空气负离子在医学上被临床证明对人的生理功能有某些促进作用,因此,有“空气维生素”的美称。但在污染的空气中,负离子与空气中的尘埃结合,成为具有一定极性的污染粒子,被称为重离子。重离子已没有轻负离子的作用,相反,加剧了原来空气中的污染物对人体的危害。3、有的测试报告提供了负离子去除空气中尘埃或细菌的数据。实际上,从空气净化的原理上讲,这不是一个真正的除尘过程。负离子对空气中的尘埃粒子只有凝聚作用,没有清除功能,原来污染空气中的微小的悬浮粒子在负离子的作用下会凝聚成较大的粒子,从而逐渐在室内沉降下来。具有极性的尘粒,很容易吸附在墙上、枕头、被子、家具上,最容易发现的是电视机荧光屏上。使用过负离子产品的用户都有这样的体验,就是室内物体表面的尘埃特别多。空气中的灰尘被转移到物体表面上,如有人活动或物移动,灰尘就会被掀动,再次飞扬到空气中去。这就好比把以前打开窗户就能飞出去的有害物质集中起来,让他停留在家里,有害物质的并没有减少,只是从悬浮状态变成了凝聚状态,危害将比以前更大,不过可能不一定能闻到。这就好比把空气里的一氧化碳集中起来让你闻,后果可想而知。4、负离子沉降空气中的尘埃是个缓慢的过程。最可怕的是在这缓慢沉降的过程中污染粒子势必经过人的呼吸带,造成对人体健康的威胁所以一些不法商家就利用这一特点,配备了一些检测设备,表面上检测不到有害物质了,但实际上有害物质还是在家里,只不过换了形式,可能吸附在您的枕头上、被子上,一旦您吸进去的是凝聚状态的有害物质,那危害的后果将是几千倍甚至上万倍。所以他们一般都要离开地面1米,而且越是宣传其负离子产品效果明显和持续时间长的,对人体的危害就越大,不管是什么样的人造负离子产生的方式不同,所含的化学成分也不一样,但是不论哪一种都达不到瀑布、森林中的负离子效果。5、消费者尽量避免购买负离子产品和负离子功能的产品,就象以前的链霉素,虽然能治病,但是也能使人耳聋,所以现在禁止使用了。只要是没有国家标准的功能性产品,千万不要去尝试,除非您想做实验室里的小老鼠。6、离子危害大 使用负离子家电要多通风,很多家电产品都带有产生负离子的功能,比如空气净化器、电视、电脑、消毒柜、加湿器,甚至电吹风等。中国建筑标准设计院电气设计室高级工程师刘银铃提醒,在使用负离子家电时或使用后,要注意开窗通风。7、如果负离子在空气中达到一定的量,的确会对身体有保健作用,如能调节人体的生理机能、消除疲劳、改善睡眠、抑菌等。但据美联社报道,台湾大学一项最新的研究发现,许多负离子家电在产生负离子的同时也会产生臭氧,有些负离子产品产生臭氧要比正常浓度多5~6倍。当人们长时间使用负离子产品时,臭氧在室内空气中的浓度就会加大,而负离子在空气中的含量也会相应地上升,这时超量的负离子和臭氧都会刺激咽部、鼻腔和肺部,最终可能会导致肺炎等疾病。因此,人们在使用有些负离子家电,如电视、消毒柜的同时最好开着窗,大约半个小时左右,臭氧和多余的负离子就会散发。而有些家电使用时是不需要开窗的,如空气净化器、加湿器等,刘银铃提醒,有些负离子产品在说明书中称产生负离子的量很大,如果在使用过程中挨得太近,必然会接触到高浓度的负离子和臭氧,所以,在使用这些电器时不要靠得太近,最好隔1~2米。同时,不要长时间使用。8、面对众多的负离子产品,普通消费者没有专业知识和测量仪器,也就也不太容易判别负离子产品的真伪,所以在购买时应选择正规厂家的正规产品,还要看是否有经过第三方的相关认证,以免买上假冒伪劣产品,影响健康。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92590095

楼主:
DEO净味由活性炭、溶菌酶、钯网组成,设置在回风口的位置,对冰箱内部空气进行净味吸附,清新空气,保证食材的健康。

这个溶菌酶冰箱出厂就在配件里,,,几个月后没人用这台冰箱,它还有活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准备试试支持米家的那个配置,你用了多久了???电量耐用吗?

用了快半年了,电量还可以吧,我开的定时循环,每天工作三分之一时间,挺抗用的,最近一次是一个多月前冲的,现在有三分之一多的电量,如果一直循环一个多月要充一回,官方说最长续航60天还是基本靠谱的,保鲜模式最省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纸巾包两片二氧化氯泡腾片 放冰箱里 不但除异味还杀菌又保鲜

二氧化氯还有这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