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硬质合金(钨钢)钻头易断问题

楼主(2022-01-25):
买了个小台钻,配的JT0夹头精度很好,自己尝试过用3.175定柄钻头最高钻透6mm不锈钢,日常家用很方便。
但是这种定柄钻头是硬质合金(俗称钨钢),硬但是脆。这台钻的摇臂不太容易精细用力,所以在快要钻透的时候很容易出现“啃刀”现象,钻头直接断成几截,因此问题已经报废了十几根钻头了。
今天想出来一个好办法:给要钻孔的工件底部垫一个美工刀片,钻头要钻透的时候正好抵在刀片上,这样可以缓冲用力过猛进给过多的问题。经实测完美解决问题,美工刀片表面很平,而且是常用的耗材,用来解决此问题再好不过。

网友:
真赞哦。好方法!不过我还没用过合金钻头,钻东西,只因价钱贵不成比例。
只有铣槽之类的才用合金头。

网友A:
操作有问题,习惯不好

网友B:
表面是操作问题,实质是小台钻强度不够,受力变形太大,钻透瞬间,机架不受力了,迅速回弹造成位移折断钻头!!
改进:
1  加强立柱下面安装固定强度,将铝光轴座改成加厚铁或钢座。
2 用含钴钻头钻不锈钢孔足够比合金钻头便宜一半多。
3  为减缓冲击,增加钻深限位尺,钻透前限位钻头只露头,反面钻透。或下面垫亿平铁板。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我现在也是,下面垫一层,我不是因为断,而是因为有毛刺,垫一层不会起毛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面是操作问题,实质是小台钻强度不够,受力变形太大,钻透瞬间,机架不受力了,迅速回弹造成位移折断钻头 ...

自己DIY的时候不确定会钻什么硬度的东西,用钨钢钻头因为它挺杂食软硬通吃。至于改台钻光轴座,感觉没有垫刀片来的简单直接。加限位尺是个好主意,改天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操作有问题,习惯不好

可否具体指正一下?

网友:
     我以为只有我用手电钻钻不锈钢小孔会出现这问题,原来小台钻也会啊,所见略同,小规模使用用费事但省钱的方法是合理的

网友C:
精度不高强度不高的台钻,就不要用钨钢钻头了(特别是小直径的)!!!要不然会断到你怀疑人生,甚至会哭。。。
就你图上的DIY台钻,这身板强度太差太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精度不高强度不高的台钻,就不要用钨钢钻头了(特别是小直径的)!!!要不然会断到你怀疑人生,甚至会哭。 ...

这个台钻精度可以的,就是强度一般。目前垫刀片的方式用起来还行,很少断刀了。之前确实是断刀搞得我心惊胆颤

网友D:
看起来LZ跟我的是同款,不过我自己改了无刷电机
试过铁板开4mm的孔,含钴的钻头,再厚就不行了

网友E:
转速不够,需要2~3万转。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表面是操作问题,实质是小台钻强度不够,受力变形太大,钻透瞬间,机架不受力了,迅速回弹造成位移折断钻头 ...

建议不错,能加上调速是不是更好,小头用高速,大头用低速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起来LZ跟我的是同款,不过我自己改了无刷电机
试过铁板开4mm的孔,含钴的钻头,再厚就不行了 ...

4mm孔很轻松的。就是得小心别把钻头搞断了。现在感觉JT0夹头夹持范围太小, 想改成B12钻夹头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议不错,能加上调速是不是更好,小头用高速,大头用低速

配的电源可以调速,但是最快速度仍然不上万,估计这个转速也是导致刀头易断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转速不够,需要2~3万转。

感觉转速确实是导致断刀的主要原因,回头改下转速比试试

网友G:
这个台钻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台钻怎么样?

个人用着感觉同轴度不错,用过最细的钻头是0.3mm的钨钢钻头,虽然钻头断掉了,但是原因不是因为同轴度,而是啃刀

网友:
操作问题,,钻头不背这个锅。。。。。。。。。

网友:
嗯,这个是低成本解决问题的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