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亚浦耳5W LED铝壳灯泡

楼主(2022-01-25):
用了几年  光衰严重  拆下来的
wechat_upload164310732061efd3f84b7f2
wechat_upload164310732161efd3f9880b4
wechat_upload164310732261efd3faadbd6
wechat_upload164310732361efd3fbb1288
wechat_upload164310732561efd3fd2b13b
wechat_upload164310732661efd3fe5494d
wechat_upload164310732761efd3ff7677f
wechat_upload164310732861efd40076141

网友:
这个壳真好。买板子换了就行

网友:
换灯珠就行,灯珠很便宜

网友A:
这种是隔离电源,很少见了。
按理说抹点硅脂能用非常久。

网友:
用隔离电源的,一般质量都差不到那里。。

网友:
标准的开关电源很好。现在新的不这样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是隔离电源,很少见了。
按理说抹点硅脂能用非常久。

非隔离的,那不是变压器,是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隔离的,那不是变压器,是电感

BP9022就是隔离的。。。那个是变压器。别的灯是电感。。。塑料外壳

网友:
好散热,换灯珠能再战几年。

网友:
灯珠烧暗,估计没多久烧断灯珠里面合金线,尽量换倒装芯片灯珠,或者想办法增加灯珠数量。

网友:
做好散热,,led一般多能用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