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请问双核CPU怎么欺骗玩客云电脑版识别为4核的?

楼主(2022-01-25):
从朋友家拿来一台淘汰的老服务器,打算跑玩客云电脑版,什么都符合,就是cpu不是4核的,请问双核CPU怎么欺骗玩客云电脑版识别为4核的?

网友A:
直接虚拟机装IOS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虚拟机装IOS版本

虚拟机太占内存了吧

网友B:
什么接口的CPU?771?1155?1366?2011?这些都有很便宜的4核 20包邮的那种

网友C:
试试esxi下用它的IOS镜像跑?

网友:
一天不到一块钱,够电费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接口的CPU?771?1155?1366?2011?这些都有很便宜的4核 20包邮的那种

我只想是怎么欺骗软件的验证,让他把双核识别为4核

网友:
老服务器耗电量通常都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esxi下用它的IOS镜像跑?

安装虚拟机拖累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