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漫步者音响并尝试修电位器

楼主(2022-01-25):
拆漫步者音响并尝试修电位器

拆下的音量主板

背面

拆去电位器

根据电位器画图

拆六脚电位器

电路

打算用便宜的10K六脚电位器代换

换是换上了,音量也能调节,就是不能关死,音量调到最小还是有声音,不知道应该怎样接线,有大侠指导下吗?
原因找到了,原来板子上的地线没联通,是通过旋钮的外壳联通的。

网友:
原来的50K的吧?

网友:
再仔细对照一下,是否接线有误?

网友:
如果不是接线错了,那就是电位器质量,不能调零。

网友A:
我觉得应该这样接,你画的橙色线不要,如果音量旋转方向反,绿色和红色同黑色调换

网友:
WD40是电位器接触不良的良医,滴2滴进去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应该这样接,你画的橙色线不要,如果音量旋转方向反,绿色和红色同黑色调换

...

照你的样子焊接了,还是跟我自己原先焊接的一样,关不死,原电位器是161型双联立式A103 是10K的,替换的电位器也是10K的

网友B:
画图我以为重新打板呢
滴两滴WD40可以缓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画图我以为重新打板呢
滴两滴WD40可以缓解

尝试画板,但是如果能接好就省去画板了。主要是偷个懒。

网友:
换电位器最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照你的样子焊接了,还是跟我自己原先焊接的一样,关不死,原电位器是161型双联立式A103 是10K的,替换的电 ...

你换A10K电位器应该可以解决问题,你现在换上的是B10K,A10K初始阻值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换A10K电位器应该可以解决问题,你现在换上的是B10K,A10K初始阻值大

原因找到了,是板子上的地线没联通,原来是通过旧电位器的外壳互相联通地线的,现在被我拆了,所以造成关不死的现象,感谢你的探讨。现在是一侧音响声大,一侧声音偏小。
音量不均衡的原因是互换左右喇叭的接线就好了。

网友:
用这种古怪的电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