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小米移动电源3莫名的就坏了

楼主(2022-01-25):
莫名的就不能充电也不能放电了,外壳有摔的痕迹,肉眼看电路板没有看出来问题,充电没反应也不发热,按钮按了也没反应,灯不亮,充电时USB座子的2,3数据线有0.4和0.6V的电压,不充电时电压不到0.2,咋整呢?

网友A:
能咋办,买新的呗。记得论坛上有个卖二手小米移动电源数据线的,一时间竟没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咋办,买新的呗。记得论坛上有个卖二手小米移动电源数据线的,一时间竟没找到 ...

王中王电源?

网友A:
是的,刚刚找到,貌似论坛好久没有发帖了。
刚刚逛王中王电源的淘宝店,准备买个充电宝应急用!

网友:
看电芯的两个脚有没有脱落了?
如果电芯脱焊了就有你说得这种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的,刚刚找到,貌似论坛好久没有发帖了。
刚刚逛王中王电源的淘宝店,准备买个充电宝应急用! ...

小米2万第1代松下版虽然贵点,输出没有快充,但是电池质量好。2代以上等聚合物不耐用,容量衰减快容易鼓包。小米充电宝ZMI紫米单片机,实际上holtek环氧胶抛光,刻字机改型号,程序容易丢失,我有2个小米10400,1个新款3节铝合金1万,都是单片机丢失程序没反应,没输出不充电。

网友:
某处虚焊了可能性大,查查电池如果电压正常的话。

网友:
测测它的电池电压;测测给 宝 充电时的电流;测 主板上的 保险电阻  的阻值,两个R01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小米2万第1代松下版虽然贵点,输出没有快充,但是电池质量好。2代以上等聚合物不耐用,容量衰减快容易鼓包 ...

看来前辈是专家哈。
我准备买个18650的,容量大点带快充QC3.0或者PD带快充的,能不能给推荐下!

网友:
那个温度检测电阻容易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小米2万第1代松下版虽然贵点,输出没有快充,但是电池质量好。2代以上等聚合物不耐用,容量衰减快容易鼓包 ...

不会吧,这个单片机这么容易丢失程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会吧,这个单片机这么容易丢失程序

单片机有很多种,OTP一次性写入不容易丢失程序。可重复编程单片机,遇到干扰过大容易丢失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有很多种,OTP一次性写入不容易丢失程序。可重复编程单片机,遇到干扰过大容易丢失程序。 ...

经验丰富,真知灼见。

网友:
小米的质量也就这样儿

网友:
板子拆下,找到电源输入,接电,如果不充电池,查下IC使能......温度电阻.....一个个来,很容易找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前辈是专家哈。
我准备买个18650的,容量大点带快充QC3.0或者PD带快充的,能不能给推荐下! ...

18650的5V 2A输出的多得很。但是18650的容量一万mAh以上支持QC3.0又支持PD的又要价格便宜,这就不好找了。
  前几天本来想入一个某宝掌柜苏州” 苦命的猪 “猪猪家的粗粮厂一万mAh的三颗18650那个,但是不知道内部锂电芯是LG的还是松下SANYO能源的18650我本是想入松下SANYO能源的18650电芯的生产批次的(店家是随机发货,也搞不清楚倒底是哪一批次❓), 所以作罢了,现在看来粗粮厂的质量品控也不怎么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有很多种,OTP一次性写入不容易丢失程序。可重复编程单片机,遇到干扰过大容易丢失程序。 ...

那以前那种18650电池的小米充电宝充电电流变小是什么原因呢,有几个都这样,插口好像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以前那种18650电池的小米充电宝充电电流变小是什么原因呢,有几个都这样,插口好像没有问题 ...

查下检流电阻,断路找替代元器件,芝麻大小电阻出问题不好查。

网友(2022-04-20):
我的小米充电宝没输出,拆开这里量一下,那里量一下,没有发现问题,突然又有输出电压了,至今没搞懂

网友:
电池电压断开,在接上,可能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