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顶盒TTL跑乱码,咋回事?

楼主(2022-01-25):
继续捣鼓从废品站收来的网络机顶盒,用CH340和PL2303都不跑码,最后发现是板子上少两个三极管,貌似还少2个元件,不知是电阻还是啥,今天上两个三极管J3Y(s8050),能跑码了,但全是乱码,查网上资料说是有可能电压不对,也不知道我用的型号对不对,请坛友给看一下。

打问号的是缺的件,G表示地,R表示电阻,电压如图。

网友A:
比特率不对有没有可能?换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特率不对有没有可能?换换呢

我刚才拆开另一个正常的机子,上电后测了一下rx,tx都是3.3伏,我这个测试tx电压几乎为0,显然不对,不知道直接把3.3伏的两个点直接上USB转TTL线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特率不对有没有可能?换换呢

一般是115200吧。

网友:
拍个照片可能更清楚些。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根据今日头条网友的建议,直接上3.3伏处,跑码成功了,后续的工作需要学习的地方还有很多。

网友B:
乱码应该是波特率的问题。加三级管是防止电流回流,有的是加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乱码应该是波特率的问题。加三级管是防止电流回流,有的是加二极管。

我不知道具体型号,胡乱加的,所以乱码,波特率没问题。

网友(2022-06-29):
有些需要232的,340等会乱码~

网友(2022-10-27):
请问楼主最后是如何成功跑码的 我的移动盒子电路跟你一样 也是缺件 现在用CH340可以看到码 但是乱码

网友:
是因为盒子做了TTL阻断的原因吗?

楼主:
看我另外的帖子,解决了,但最终是刷机才最好的。

网友:
波特率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