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46en开东芝9D2HBA89和9DDLBA8C问题

楼主(2022-01-25):
请问各位大侠,sm2246en开东芝9D2HBA89和9DDLBA8C这两种颗粒用什么版本可以呀?我选了好多版本都不认颗粒,也就是点Auto跳出的是空白。

网友:
不应该啊,这2个大多数版本都能认。短接进ROM模式看看,首页能不能认盘,认盘后再说。

网友:
估计是没焊到F1 焊别的位置去了

楼主:
应该位置对的,ID也认到,四个CE都正确认到,1g与缓存也都过,就是点Auto选芯片时选项空白没得选

楼主:
原因找到,晕死!原来我的测试座有问题。不过,不知为何,那个9DD要去土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