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FLUKE福禄克1587C 绝缘万用表拆机测评

楼主(2022-01-25):
福禄克1587是一款带绝缘电阻测试功能的万用表,这款万用表功能非常全面,除了没有大电流档,其他万用表常见功能,电压,电阻,电容,温度,频率等都有,而且带有低通滤波功能,非常适合维修电工使用!
用料做工自然没的说,1508也好,1587也好,主板金灿灿的,过孔都是镀金的。当然,价格也是离谱!

二极管档,蜂鸣档的电压比较高,超过7.3V

绝缘电阻档,输出电压50V  100V  250V  500V  1000V,最大能显示2G的电阻。该档位也可以用来测试LED,高压晶体管等。非常实用!

低通滤波功能(800Hz),可以测量变频器电压,频率!

网友:
福表看起来用料还是不错的,值得拥有。

网友:
福禄克的板子看起来就是舒服,

网友:
非常好的万用表,可惜一般电子爱好者这个价格是舍不得买的,除非是专业人员不差钱或者说仪表发烧有才可能入手。我等只能看看过过瘾。

网友:
您的各种测试拆解帖子都是精品

网友:
买块117都咬碎了三颗牙,再看看这个价格,觉得还是看看就好

网友:
我有1GΩ电阻

网友:
蜂鸣器动过

网友(2022-11-10):
我买了一台优利德的UT533,听说优利德的高压变压器易坏,是不是真的。

网友:
表笔座差评!!!!!!!!!!!!!!!

网友:
中间椭圆形按扭看起来一点也不不协调。

网友:
确实是好表, 国产表如果能做出这样的就好了.到时一定要支持一块.

网友A:
看到这表笔座j就该扣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这表笔座j就该扣分

不要以貌取人,虽然像国产的,但是用料不一样,很厚实!哈哈 看着不显好,但是,松紧没问题,暂时没人反馈笔座接触不良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要以貌取人,虽然像国产的,但是用料不一样,很厚实!哈哈 看着不显好,但是,松紧没问题,暂时没人反 ...

原来的ut61e就这样,容易松动

网友B(2023-12-18):
对比一下1587和87VC,发现1587+i400电流钳,绝配,小电流1587可测,大电流i400电流钳可测,1587有60.00mA AC电流档,能看到0.01A级别电流;

与87VC一样的交直流电压档、电阻档、二极管档,稍微精简掉10nF / 100nF两档的电容档

又能输出50~1000V电压测绝缘。

讲真如果低压配电使用,除了贵,真的想不出来有啥毛病,一表走天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比一下1587和87VC,发现1587+i400电流钳,绝配,小电流1587可测,大电流i400电流钳可测,1587有60.00mA A ...

1587是带绝缘电阻测试功能的万用表,还有低通滤波,常见的万用表功能也基本全了,只缺大电流测量,但是,一般很少串联万用表测量大电流!
1508是专业的绝缘电阻测试仪,只带一点点万用表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1587是带绝缘电阻测试功能的万用表,还有低通滤波,常见的万用表功能也基本全了,只缺大电流测量,但是, ...

所以配i400电流钳就可以补充大电流测试能力了啊

网友:
优利德UT533

网友(2024-12-18):
我有无穷大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