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点焊机控制板求助

楼主(2022-01-25):
为什么焊接的时候只听见蜂鸣器响,就是不放电,sm340a肖特基二极管我用的sk54代替的,14v电压也有!别的都是按照丝印焊接的!开关被我弄坏了,请忽略!不知道不能放电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检查下光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下光耦

不是光耦的问题,我换了三个,都是一样!只有声音,不放电!

网友:
背面有图片吗?有线路图吗?

网友:
开心果不是说了,超过多少伏电压要焊接3个电容和单个电容中间那个元件,我看你是空着没焊的

网友:
蜂鸣器响说明817检测电路正常,有+14v说明升压电路正常,重点检查单片机脉冲IO是不是虚焊,或者IO损坏,以及TLP250是不是损坏

网友:
1n4148下面的10r是不是没焊好

网友:
检查单片机脉冲IO以及TLP250是不是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