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块7.4伏电池

楼主(2022-01-25):
捡了几块

直接划开

继续

无文字解释,有认识的电池?

网友:
14500???有认识的电池?

网友:
电芯外衣拆开看看啊,包皮露出来看看是什么电芯

网友:
全自动智能锁用的。也有别的设备用这个。

网友A:
这USB charger害死人啊,插错就完蛋了

网友:
电子锁上的电池。。最初准备自己拆开换电芯,后来发现自带的充满电能用6个月。也就没换

网友B:
2个18650串联的,这个充电器的接口是误导。充电器是8.4V的没问题,就是接口。不行的话换2个电池,18650一抓一大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2个18650串联的,这个充电器的接口是误导。充电器是8.4V的没问题,就是接口。不行的话换2个电池,18650一抓 ...

这个充电接口不是挺好的,5V充电,里面应该是带升压的充电的

网友:
18650电池。先看看充满电时的电池电压是多少,确定一下是3.65V的还是4.2V的,然后找相同的电池就可了。

网友:
电源这输出电压,还没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USB charger害死人啊,插错就完蛋了

不是的,USB charger上面写的8.4V,实际上输出是5V,在电池里面转换成8.4V

网友:
谢谢版主无私分享!!

网友:
直接替代万用表9V电池

网友:
18650还是红皮的sanyo最好,紫皮的LG和灰色松下也还可以,乱七八糟的杂牌实在不咋样,

网友:
充电电压5V,这个充电器带灯,太山了,建议别用了。

网友:
两节18650
,自带升压电路,5v进
这个电压很少见,应该可以给6v的设备供电

网友:
是不是指纹锁上用的电池啊

网友:
两节锂电池串联啊,充满才有8.4v吧。

网友:
这电芯不拆开外包装有点失望了。

网友:
两节电池加保护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