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2258XT东芝颗粒98, 3C, 95, 93, 7A, D1用什么版本开卡?

楼主(2022-01-26):
2258XT东芝颗粒,ID号:98, 3C, 95, 93, 7A, D1.
请问兄弟们这个用什么版本可以开?

网友A:
查ID查出来的制程是15NM mlc,看料号0DDL也对的上,应该用46xt/en开,58xt按理说是不支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ID查出来的制程是15NM mlc,看料号0DDL也对的上,应该用46xt/en开,58xt按理说是不支持的 ...

58XT支持(甚至神仙固件H也支持),这个搜索15NM 58xt包就行,不过这个东西58H闻其声不见其物,XT性能真不如46EN,甚至还不如46XT

网友:
引用 网友B:
58XT支持(甚至神仙固件H也支持),这个搜索15NM 58xt包就行,不过这个东西58H闻其声不见其物,XT性能真 ...

涨知识了,那就是我手头没固件,SNK的1y 1z有,15nm还是头一次见,不过58xt纠错比46好,hy16什么的垃圾上58xt应该比46用的久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58XT支持(甚至神仙固件H也支持),这个搜索15NM 58xt包就行,不过这个东西58H闻其声不见其物,XT性能真 ...

感谢兄弟们的帮助,我手上就是没有此ID开卡软件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ID查出来的制程是15NM mlc,看料号0DDL也对的上,应该用46xt/en开,58xt按理说是不支持的 ...

感谢兄弟们的帮助,我手上就是没有此ID开卡软件版本.

网友C:
SM2258XTMPToolQ0815A
隔壁下载

网友(2022-09-28):
引用 网友A:
查ID查出来的制程是15NM mlc,看料号0DDL也对的上,应该用46xt/en开,58xt按理说是不支持的 ...

老哥 请问您有对应工具吗?我有一块就是这个ID:98, 3C, 95, 93, 7A, D1  主控2246XT的   TH58TFT0DDLBA8H

网友:
58xt肯定支持。因为我现在用的就是这一种。还可以直接转成pslc模式。

网友(2022-12-05):
引用 网友C:
SM2258XTMPToolQ0815A
隔壁下载

能给个下载地址吗?没找到0815a这个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