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一个桶装水抽水器电源HD055

楼主(2022-01-26):
同事拿来一个抽水器让修,经实验原装12V电源没电了,用一个ATX电源的12V测试水泵电机运转正常。该电源插220V红灯亮,短路输出线正负极,红灯没反应,说明12V基本正常,估计是输出线的问题,单位工具不够,只好拿回家修了。回家打开壳子检测,发现输出线根部正极断线,修之。(抽水器的照片补在17楼)
过程看照片。

电源很轻

标称12V 500MA

壳子很紧,上刑具

咔咔一响,有门了

啊!!!原来是卡扣,幸好塑料质量好,要不是就是伤残了

电路还行吧,有光耦,就是功率不大

卡簧卡住插脚,维修比较方便

背面

稍用劲一拉,红色正极线就拽出来一截

剥线钳上

找到伤口

再剥一截

保护套扩孔,先用3.2的打,有点小,又上4个的,结果把保护套打成两截了

上神胶

还原过程略过,下边测试一下负载能力
11.5V时电流384MA

11V时400MA, 看样子有点虚标了,达不到500MA

全贴完,谢谢关注!

网友:
虚标,果然是国货日常操作,没标个1a已经算是良心了

网友:
线芯太小了,估计还会断

网友:
功率有点小,第一次见这么小的12v电源,功率和5v1A差不多

网友:
别人的,修好就行哈哈。

自己家还是要换根线

网友A:
输入2A 220v 约等于440W 输出12V 500mA 约等于6W
剩下的434上哪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入2A 220v 约等于440W 输出12V 500mA 约等于6W
剩下的434上哪里了

2A是保险管

网友:
G型夹,是这样用的。

网友:
这铜线真苗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入2A 220v 约等于440W 输出12V 500mA 约等于6W
剩下的434上哪里了

功率因数低

网友:
不算虚,感觉这种电源也就这样

网友:
12V 500mA能抽得动水吗

网友:
RCC的赶紧扔,12V的电源不是随便找。

网友:
空载发热电源,建议换好点的芯片方案。楼主焊接剂,只适合连接工艺品断裂零件,不适合承载零件,成分大概是有点干,黏性502胶,价格比普通502贵。

网友:
这种电源只能说将就用用了,不能有什么要求了。

楼主:
补几张抽水器的照片

水泵电机功率不大,这个电源可以胜任的。

网友(2022-03-01):
还好只是断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