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iPhone 6Plus耗电快维修 - USB管理芯片故障引起

楼主(2022-01-26):
坛友寄修6P,说掉电快

拆机上电源开机后待机测试,漏电140多毫安

拆下主板,上手术台

旋风枪拆下屏蔽罩,USB管理芯片上面有黑胶

861直风枪拆下USB管理芯片

用吸锡带+烙铁,拖平焊盘

焊上新的USB管理芯片,上面掉的那颗电容也补上了

上电开机做待机测试,恢复正常5mA左右了

测试各功能,发现后摄像头不工作黑屏的,还会影响前摄像头异常

更换原装摄像头,影像恢复正常

最后装机,充满电后待机3小时,已正常不再耗电快了

END

网友A:
这是真钉子户啊

网友:
下次来个维修直播就更好了。

网友B: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灯控?

网友:
非一般人也

网友C:
发财的u2  我以前备了20个  5s 到后面都通用

网友:
我的6P从发售到现在,还在服役,只挂了小黄鱼APP,能待机超过一星期。

网友D:
我那个掉电快,找官方换了个电池就好了,就是贵,300多,靠,和机器价钱差不多了

网友:
维修此机作为钉钉工作专用机

网友:
楼主这有点厉害了 这一波修下来收多少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那个掉电快,找官方换了个电池就好了,就是贵,300多,靠,和机器价钱差不多了 ...

人家的是待机掉电快,不是使用掉电快,现象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财的u2  我以前备了20个  5s 到后面都通用

发不起财的,维修量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灯控?

U2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真钉子户啊

6s才是真钉子户

网友D:
引用 楼主:
人家的是待机掉电快,不是使用掉电快,现象不一样的

我说我是使用掉电快了?也是待机啊。一晚上就是90% 到16%。不用的情况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说我是使用掉电快了?也是待机啊。一晚上就是90% 到16%。不用的情况下。 ...

就算电池寿命不多了,待机时掉电也是正常的,不会很快的。因为苹果待机非常省电。

网友:
能修手机都是高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算电池寿命不多了,待机时掉电也是正常的,不会很快的。因为苹果待机非常省电。 ...

看温度,前两周我在苏州,放在客厅,待机一晚上掉电20%,现在到了厦门,一晚上待机掉电,也就3-5%。低温下,待机掉电特别快。等回去,又是掉电快了,心里有预期。

网友:
我还有个6p在吃灰,触屏偶尔乱跳,听说要飞一根线

网友:
楼主真乃神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