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款电视伴侣插座故障

楼主(2022-01-26):
    2年前网购的“立乐”牌电视伴侣插座,可以实现遥控关电视后,电视机及附带的机顶盒等电器,实现完全断电,使用功能不错,用着挺方便。但最近出现看电视过程中突然断电的问题,有哪位懂行的大咖,指导一下可能是哪个元件的问题。谢谢!

网友:
继电器坏了、?

网友:
把高压电容换掉试试,盲测阻容降压问题。

网友A:
你看下插座后盖上,好像有一个设置说明。在电视开机和关机状态下设置一下检测电流看能否恢复正常。

网友B:
查继电器的供电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插座后盖上,好像有一个设置说明。在电视开机和关机状态下设置一下检测电流看能否恢复正常。 ...

谢谢回复!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继电器的供电电路

谢谢提示检修思路!

网友C:
蓝色电容后面是不是还有个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蓝色电容后面是不是还有个电容?

没有 了,一共四个电解电容,照片上都看得见。

网友D:
是我就会觉得是继电器吸合不良,先换了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我就会觉得是继电器吸合不良,先换了再说

谢谢提示!

网友E:
这个不错,方便。耳机插座是干嘛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错,方便。耳机插座是干嘛用的?

那个不是耳机插座,是个插红外遥控延长线的。

网友F:
大多是因为非隔离电源电流不足,造成的单片机复位断电。继电器基本不会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不是耳机插座,是个插红外遥控延长线的。

哦,谢谢。

网友:
这才是真正的节能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多是因为非隔离电源电流不足,造成的单片机复位断电。继电器基本不会坏 ...

谢谢提供查修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插座后盖上,好像有一个设置说明。在电视开机和关机状态下设置一下检测电流看能否恢复正常。 ...

还能设置检测电流,这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