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笔记本电源可以改电压吗?19v改成12v

楼主(2022-01-26):
帮忙看下这个笔记本电源是19v的可以改成12v吗?谢谢

网友:
这么好的电源改12V用来干啥用呢?

网友:
不理会电流的话,一个12伏三端稳压管就可以了。

网友A:
如果能找到TL431的话就能很轻松的改,找不到的话就得看芯片资料了。也能改
向下改好改,向上改就要考虑很多问题了。当然了,改后电流还是不变的。

网友:
可以改,我改过,找到431,直接改电阻,但是会低压不启动,光耦供电不足,电阻改小点就好了。

网友:
我看网上有一种电源降压模块不知道是否可靠。

网友:
在光耦周边找到431, 在431一脚下分压电阻串一合适电阻即可, 或者在431一脚上分压电阻并一个合适电阻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能找到TL431的话就能很轻松的改,找不到的话就得看芯片资料了。也能改
向下改好改,向上改就要考虑很多 ...

除了改反馈,还要改保护。

网友:
大电压改起来太麻烦了,直接接个模块吧

网友:
外接一个DC-DC模块,不要太便宜,还省事。

网友:
改是可以改,但改到12V后,副绕组给芯片供电的电压也会变低,可能低到芯片无法工作。严格的话得拆变压器给副绕组加线圈

网友:
不能,电压跨度太大。

网友:
可以改,以前改过给车机供电。但改到12V后,副绕组给芯片供电的电压也会变低,发生打嗝现象,可以在变压器穿绕几圈和副绕组串接提高供电电压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