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纯手工做一只美观的实木T12手柄

楼主(2022-01-26):
纯手工做一只美观的实木T12手柄

先来几张成品图

单位拿来的一根实木柄木质很硬很结实但不知道是什么木材

太粗打磨薄一点

原来有内孔但孔径很小自己扩大了孔径

打磨

粗抛光没有抛光砂纸只能慢慢盘它(手上没有木油)

前后堵头,一个成品铝合金忘了从哪弄来的了、一个一次性注射器上拆下来的硅胶推进器

装上正合适(扩孔按他们的大小来的)也是巧了这两样东西直径一样

推进器开穿线孔

穿线

安装看看效果

前堵头开孔

装上T12看看效果

楼下继续

楼主:
继续
开始做T12支架材料双面覆铜板

切割两小块下来

打磨一下毛边

试一下大小

规划出多余部分

切除多余部分

切完打磨毛边

人肉雕刻机雕刻覆铜板

开合并槽

合并看看效果

加工头部连接片

继续人肉雕刻机

合体看看效果

装上T12看看长短是否合适

在支架内部开倒角(避免和T12金属短路)

效果

装手柄试试大小纯手工干活两片不可能那么规整有可能装不进,要是装不进焊接钱比较好打磨

焊接

楼下继续

楼主:
继续
触点加工,材料废排插拆的磷铜片

加工成这样

焊接共三个触点正、负和地

接线、振动开关

组装下面是成品展示(试机没问题忘拍试机图了)

完多谢支持!

网友A:
沙发,还占不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发,还占不占?

楼占够啦不占啦哈

网友:
看过程也是一种享受

网友:
赶上直播了。搬板凳看

网友A:
你这个T12头子是国产还是进口?还是二手?看着挺新,不像二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T12头子是国产还是进口?还是二手?看着挺新,不像二手的。

原装进口的

网友B:
做工精细,我这个手感和原装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工精细,我这个手感和原装差不多

这个是以前DIY的金属手柄和笔差不多粗手感也不错

网友C:
看到这手工手残党的我都不敢吱声了

网友D:
楼主有多项巨额材产来源不明啊

网友:
lz做的真精致,话说用木柄要考虑防火的问题吗?

网友:
木材有可能开裂

网友:
前端太长了,卡在第一环的位置,手感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这手工手残党的我都不敢吱声了

我也是手残党的一员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有多项巨额材产来源不明啊

嘘!小点声别被领导听到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