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年前吸顶灯坏了,拆壳換灯芯

楼主(2022-01-26):
爸妈家的杂牌灯具不到10年陆续坏掉了,前几天杂牌的LED吸顶灯也坏了一个,灯偶尔亮,偶尔闪一下,好象是国产颗粒5730,手上的松下灯芯配件实在囤得太多,正好消化掉一套,完美更换

网友A:
中间咋一个这么大的斑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咋一个这么大的斑块?

中间是一个银色盖子,遮光了

网友:
全部串联灯珠了

网友:
大牌子的色温正确

网友:
这种灯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间咋一个这么大的斑块?

那个屁股芯,,,,,

网友:
在外頭看標題就知道是藉機換LED模塊了。。。

网友:
一开始也如你安装法,老是烧珠,后来直接拧到铁盘上还涂上脂就没烧了,只不过欠光了点。

网友:
十年,原先的厂家都不知道哪里去了!!

网友:
这种吸顶灯板使用磁柱固定,安装起来方便一些,只是不利于散热,不如直接固定在底板上。

网友:
记得有大神说,不带透镜的LED就是耍流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