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进咖啡了,罗技Logi MX KEYS 无线键盘拆解

楼主(2022-01-26):
半杯咖啡洒在键盘上,按键不会弹,按键没反应。拆开看看,死马当活马医。超薄键盘请勿随意扣键帽,当心后悔拍大腿。

网友A:
额,这个键盘便宜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额,这个键盘便宜把

挺贵的 七八百 看结构就是罗技家的好东西 不是一两百的键盘可以比的

网友:
这按键看起来就手感好

网友:
这键盘也算是薄膜键盘的天花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挺贵的 七八百 看结构就是罗技家的好东西 不是一两百的键盘可以比的

键盘我没要求,只要按键不卡顿生涩就行

网友C:
mx系列应该挺贵的,不过看拆解没拆到底啊。

网友:
薄膜键盘帽的卡扣容易断,年份越长越脆。

网友:
看著心拔凉拔凉的,这玩意儿老贵老贵了。我是不舍得买的,就买了个K380,已经觉得满高级的了。。。

网友:
虽然是薄膜键盘,但比一些机械键盘还高端

网友:
剪刀脚的么,我记得以前抠过…

网友:
进有糖分的饮料就废了,这杯咖啡有点贵

网友:
昨儿一杯水泼进了键盘,S键失灵。一顿折腾,结果Z键和S键帽报废。今天S键突然又好了,心理五味杂陈

网友D:
冲洗了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冲洗了不就好了?

要拆开清洗,薄膜粘连就报废了。薄膜键盘怎么看也不值这个价,智商税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mx系列应该挺贵的,不过看拆解没拆到底啊。

拆到这里已经足够了,随便怎么洗都可以,按键部分就没必要拆了,当心后悔拍大腿。

楼主:
键盘做的太薄了,能用胶就不用螺丝。手感还可以,但性价比不高。

网友:
用过的键盘,都不如笔记本的手感好

网友:
还是双飞燕好

网友:
我以前的戴尔薄膜键盘,有一次进去脏东西了,我直接在水龙头上冲洗,完后拆开晾干,晾干后不出意外,插电脑上坏了,没办法只能重新买一个,后来半年后找东西的时候突然发现了那个键盘,想着再试一下,插电脑上发现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