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一根深刻Thinkr电子烟

楼主(2022-01-26):
出去遛弯,看见地上一根电子烟,一看没有充电口,是一次性的,起码里面应该有电池和气流开关,捡回来拆。

Thinkr,查一下,是深刻。

这是进气孔和指示灯发光孔,里面是气流开关。

这是烟嘴,可以插过滤嘴?(看广告,在这里插了一个过滤嘴)

前端可以撬开。

拉出。

烟嘴一端同样处理。拉断电线,都出来了。

这是烟弹部分,白色部分里面有电阻丝加热器,黑色部分是烟油。是一次性的,不能换(有电线与烟弹相连),拆下也很费力的。

锂电池13350,500mAH,有电,还很足。

前部的气流开关。

换个角度。

留下电池和气流开关备用。
谢谢围观!

网友A:
第一眼看真像处鼻毛修剪器外壳像是铝的,可以D个小手电
电池应该是不能充电那种吧

网友B:
疫情期间这种有感染风险的东西还是不捡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眼看真像处鼻毛修剪器外壳像是铝的,可以D个小手电
电池应该是不能充电那种吧
...

电池是直插13350锂电池,可充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疫情期间这种有感染风险的东西还是不捡更好了。

现在一般只看到 烟嘴

网友:
直插13350锂电池可用

网友:
抢了国家的税收,电子烟被禁了

网友:
这玩意造一次性的是浪费资源啊,还不如普通香烟,烧成灰就剩个烟屁股,基本上都是可降解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