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早期飞利浦2611插排,设计不错

楼主(2022-01-26):
很早以前买的飞利浦排插,那会插孔还不是新国标,兼容所有插座,用着还不错,插拔都很紧的,前段时间开关坏了,拆开看看,顺便把开关跳过(手里没有同样的开关替换),拆开看虽然铜排不是很厚,但是设计的还是不错,铜排之间都有塑料隔离,不容易因为发热短路,上图看看

网友A:
这种货色,跟真正的飞利浦没多大关系吧

网友B:
配一个6A的开关?如果不是后换的,这样的产品能出厂?

网友C:
哪里生产的?估计是山上的,飞利浦不会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哪里生产的?估计是山上的,飞利浦不会是这样的。

看上去,是正品。这几年的PHILIPS插排就是这样,全是广东某厂代工生产的。

网友:
有点假的感觉,太差劲了吧

网友D:
哪里看着不错?

网友E:
众所周知,飞利浦没有插排这个业务

网友F:
这就是最普通的大万用,没什么特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货色,跟真正的飞利浦没多大关系吧

这个应该是真货,很早以前在华润万家买的,40多块钱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配一个6A的开关?如果不是后换的,这样的产品能出厂?

这是原配开关,开关拆开发现按钮一边的塑料烧变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里生产的?估计是山上的,飞利浦不会是这样的。

不知道哪里生产的,插座上没写具体产地,快十年了,盒子早没有了,华润应该不会卖假货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哪里生产的,插座上没写具体产地,快十年了,盒子早没有了,华润应该不会卖假货吧 ...

没有产地,基本上归类为三无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众所周知,飞利浦没有插排这个业务

那现在苏宁,天猫卖的飞利浦应该都是贴牌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就是最普通的大万用,没什么特别的。

都快10年了,那会插排都是这种万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哪里看着不错?

这么多年了,插拔还是很紧的,比手里的公牛和子弹头要强不少,子弹头和公牛的都已经插不紧了,一下就掉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产地,基本上归类为三无产品

这个是网上找的飞利浦2621,我这个是2611,只是三个两孔变成三孔,其他的一样,看造型和标是一模一样的,产地没在插座上标

网友G:
個人猜測,現在的好多國際大牌許多產品都是品牌授權方式代工生產的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G:
個人猜測,現在的好多國際大牌許多產品都是品牌授權方式代工生產的方式。 ...

嗯。PHILIPS瞧不上利润这么低的小东东。
  PHILIPS的彩电业务早就卖给中国AOC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