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踢脚线取暖器能否硬修改温控?

楼主(2022-01-26):
手里有个长虹的踢脚线取暖器,是带遥控和数显的,每次打开都是默认25度,这个温度对我来说偏高两度,每次都要手动调回来
能不能硬修改温控的实际值?
也就是,在温控探头(多半是热敏电阻)上动手脚,让主控板以为温度已经到25度,实际上只有23度?
按我的猜测,热敏电阻是NTC,温度越高电阻越小,我能不能在ntc上并联一个较大电阻,使得ntc的电阻比原来小一点,然后在实际23度的时候让主控板检测到原来25度的电阻?
甚至,把这个并联的电阻做成可调的,进而微调这个差异大小?
如图,红色部分是拟增加的,阻值是瞎填的,稍后再拆机确定

网友:
每次不要拔电源插头

网友:
温度电阻有两种啊,负温度ntc和正温度pt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