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uv紫外线美甲固化灯

楼主(2022-01-26):
预祝新年快乐!别人白给的一个固化灯,放了很久没用过,今天给各位看看

一个复位无锁开关,一个三脚两档开关,无锁开关写着timer,定时器120min还是120s?两档开关负责是选定时或者常开的

四支荧光灯管

荧光灯用的是电子镇流器,板子背面没有东西,空空如也。电容触发充当启辉器?ne55充当定时电路主控,控制镇流器断电时间

灯管就是这样的,这玩意不是杀菌的杀菌的波长253nm,这个是395nm波长的灯管,不是低压汞灯

网友:
波长是多少呢?

网友A:
紫外线灯不是没有荧光粉的吗?这个好像就是普通的荧光灯啊。

网友:
时间标的是分,应该是错了,手指上不可能固化120分,

网友:
uv灯管不是透明或者紫色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紫外线灯不是没有荧光粉的吗?这个好像就是普通的荧光灯啊。

这个是uv固化,不是杀菌的。。。。

网友:
这么大功率应该几十秒就能固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紫外线灯不是没有荧光粉的吗?这个好像就是普通的荧光灯啊。

需要看波长,美甲固化有荧光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