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捣鼓一台地摊带回来的(尚朋堂)电磁炉SR-CH2009W

楼主(2022-01-26):
上个星期天从地摊带回来一台电磁炉,上电通电按键无触发。拆开简单检查了一下,面板微动按键全坏,先把电源微动换新后测试能触发开机了。看做工还行,加热线圈铜线盘,还是值得修复的。另外面板瓷盘开胶了需要一同处理下,最终历经两天时间修复完成了。

待修复的电磁炉

底部的铭牌,生产日期2006年。
左边防拆贴里是一颗U形防拆螺丝,需要用到论坛的22in1拆机工具

拆开了,接连几图看看做工

按键板全貌

把散热风扇、线盘、主板、电脑小板和电源线都拆除,放一边不碍事的地方。然后用事先准备好的一壶开水放适量洗涤剂把外壳和风扇洗刷刷(风扇我只清洗扇叶)。天气好可以把洗好的外壳拿外面晒干,我这苏北这几天都阴天,只能用吹风机吹干了,过程略过.......

外壳都吹干了,接下来粘加热面板。为了好粘面板,我是先把外壳用螺丝组装好,把线圈也装回去

面板摆好位置,放到不碍事的地方,并接了一锅水压上面,静待24小时........

24小时后........,看看面板的粘接效果,爆浆了

清理多余溢出硅胶后的效果,还不错

把各部件都回装

加热测试,各功能正常

又能愉快的打火锅了

网友:
散热片感觉小了点

网友:
散热片太寒碜,老古董用料好适合超功率用,我一老苏泊尔铜盘大散热片改成两IGBT功率调足2.5kw烧水专用速度真叫快

网友A:
又能愉快的“滚”蛋了!哈哈

网友:
手艺真好,感应线圈比较有个性哈!

网友B:
这就是说其实只是按键“坏”了?

网友C:
我家也有一台同品牌的粉红色电磁炉,它也是按键不灵,还在坚持使用工作。

网友:
怎么没有人用无线充电器线圈做电磁炉的?有空改改看。

网友D:
同年代的电磁炉还真没见过这么小散热片的,现在的电磁炉铝散热片也比这个稍微大一点。

网友:
散热片小,说明上半堂的技术过硬。发热量小。
正品尚朋堂,只要不进水,基本不会坏。

网友E:
对拆电磁炉没兴趣,附近坛友可以去把锅茶叶蛋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能愉快的“滚”蛋了!哈哈

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说其实只是按键“坏”了?

是的所有微动按键都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家也有一台同品牌的粉红色电磁炉,它也是按键不灵,还在坚持使用工作。 ...

老货质量好,能用好多年不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年代的电磁炉还真没见过这么小散热片的,现在的电磁炉铝散热片也比这个稍微大一点。 ...

它这个布局把全桥和IGBT管分开太远,用两块独立的散热片,两块散热片加一起还是小好多,可能是控制成本搞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拆电磁炉没兴趣,附近坛友可以去把锅茶叶蛋拆了

厉害了

网友F:
茶蛋求赠送

楼主:
引用 网友F:
茶蛋求赠送

好家伙!解封了又能到处蹓跶看妹子了

网友:
这个炉子还可以 可惜是国产板面   H2009w是进口板

网友:
请问:电磁炉的连续线圈与分段线圈有什么不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