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闲来无事,测试几个4.7uf电解电容!

楼主(2022-01-26):
测试仪表 :数字电桥,优利德UT61E+,DT9205
测试来看,指标最差的一个电容,9205能测出问题,其他电容,无论是9205,还是61E+都测不出问题。没有明显坏掉的,仅仅是品质不漂亮的电容,万用表还是不靠谱,包括指针表都无能为力。

网友:
建议把61e摔了,没用的东西!

网友:
电解电容D值超0.1后,使用就要谨慎了!

网友:
看下规格书,电解容量的偏差一般是±20%

网友:
让你表多,不知道信哪个了吧

网友:
5楼正解。字数字数。

网友:
非常重要的参数:等效内阻

网友:
不懂万用表测试电容的原理,但经常修微波炉,它的高压电容可以用万用表电容档检测容量,电容内部并联了一个大阻值高压电阻,正常使用的微波炉的电容检测出的容量与标称值相符(没有其它检测手段,实际容量多少不知,反正装微波炉是能正常使用)。

网友A:
自从购买了新款61e+,真不知道哪个测的准,同样测1000uf电容,老款61e  995uf   新款61e  1085uf,,我好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从购买了新款61e+,真不知道哪个测的准,同样测1000uf电容,老款61e  995uf   新款61e  1085uf,,我好烦 ...

这很正常,你看一下新61E与旧61E的输出频率或是他们的输出波形,肯定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很正常,你看一下新61E与旧61E的输出频率或是他们的输出波形,肯定不一样 ...

应该是新款的准,要是有289就好了,看了要3500

网友C:
你还是把你的按键保护一下吧,看看你那UT61E+的按键,要是新疆这边戈壁滩沙尘早进去卡上了,慢慢的就弹不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还是把你的按键保护一下吧,看看你那UT61E+的按键,要是新疆这边戈壁滩沙尘早进去卡上了,慢慢的就弹不出 ...

哈哈哈哈

网友D:
D值是个什么概念

网友(2022-03-29):
引用 网友D:
D值是个什么概念

损耗正切角

网友:
不同表测电容时候输出的波形或者频率都不太一样,那是不是说不同表测量结果不太一样也是正常的?

网友:
最后一张图片的测试值,电桥的测试频率是多少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