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C51程序中的变量的取值范围问题【已解决】

楼主(2022-01-26):
问题已经解决,详见28楼回帖。
请教各位一个如题的问题!我在函数中用unsigned char设了一个无符号变量i,我知道i的取值范围是0-0xff也就是0-255,程序需要进行如下循环判断:for(i=0;i<256;i++),我实际应用时没发现问题,但我不知道这样使用这个变量是否有超范围判断的问题,请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A:
初始值是0,判断条件是是否小于256,自增

感觉没有问题

网友B:
肯定有问题. C语言下,usigned char i; i<256 永远是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始值是0,判断条件是是否小于256,自增

感觉没有问题

我正在修改代码,感觉会有问题的,我感觉不进行255与256的比对,他可能会停不下来,而比对之前必要做加1运算,而i=255后再加1就会变成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有问题. C语言下,usigned char i; i

请教!我的这个i即作为计数变量也作为传递参数使用,如果在这个函数里将其设定为uint类型时经过其他函数的运算后结果就是错误的,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的变通的方法

网友:
这个循环不会停止, 当i=255以后再自加就变成0了.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也许你的编译系统在比较时加了强类型变换. 不然这是个死循环.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我的这个i即作为计数变量也作为传递参数使用,如果在这个函数里将其设定为uint类型时经过其他函数 ...

上代码,不然不好说.
我现在按你说的猜测,问题是变量作用域问题,不管是函数参数还是函数内的变量都是局部变量,在函数内部改变这些变量是不会影响实参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我的这个i即作为计数变量也作为传递参数使用,如果在这个函数里将其设定为uint类型时经过其他函数 ...

如果待传递的参数值大于255,被调用的函数也不可能用usigned char  参数类型.

网友C:
For循环正常运行,结束之后,i应该是257,然后跳出循环。
你这个应该无法跳出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待传递的参数值大于255,被调用的函数也不可能用usigned char  参数类型.

我详细说下,如果有时间请帮忙看看。
我在玩一个VFD屏,已经根据坛友分享的数据正常点亮了屏幕,现在开始做几个底层函数的调试,下面是一个写(显示)8位数据的函数,已经调试成功了,代码如下:

void Write_8bit(uint x,uchar y,uchar dat)
{
   y=y*8;
    VFD_CS=0;

    SPI_WriteByte(0xF0);
    SPI_WriteByte(x);
    SPI_WriteByte(y_offset+y);
        SPI_WriteByte(y_offset+y+8); //数据长度8bit

        SPI_WriteByte(dat);

    VFD_CS=1;

}

这个函数中的x为0-255,y为0-6;接下来就是编写调试清屏函数:

void VFD_Clear(uchar color)
{
uchar i,j;
//uint i;
for (i = 0; i < 256; i++)
    {
             for (j = 0; j < 7; j++)
            {
                        Write_8bit(i,j,color);
            }
        }
}

到了这里就出现问题了,如果i是uchar就正常的全屏显示了,如果i是uint则只在屏幕右侧边缘显示一条竖线,弄了好久没弄懂才来提问的,请帮忙指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For循环正常运行,结束之后,i应该是257,然后跳出循环。
你这个应该无法跳出循环。 ...

我的理解是应该在小于256时执行后再判断而等于256时就不执行了而后跳出循环吗。我在后边贴了代码请帮忙看看,先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详细说下,如果有时间请帮忙看看。
我在玩一个VFD屏,已经根据坛友分享的数据正常点亮了屏幕,现在开始 ...

void VFD_Clear(uchar color)
{
uint i, j;
for (i = 0; i < 256; i++)
    {
             for (j = 0; j < 7; j++)
            {
                        Write_8bit((uchar)i,(uchar)j,color);
            }
        }
}

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
改成do-while试试看。
void VFD_Clear(uchar color)
{
    uchar i,j;
    //uint i;

    i=0;
    do
        {
                     for (j = 0; j < 7; j++)
                    {
                                      Write_8bit(i,j,color);
                    }
            }while(++i);
}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理解是应该在小于256时执行后再判断而等于256时就不执行了而后跳出循环吗。我在后边贴了代码请帮忙看 ...

我之前说错了,是256。
你说的没错,就是加到256,判断不符合,跳出循环。

网友:
for循环是先判断条件再执行,char不可能等于或大于256,死循环。
下面结构可以先执行再判断,判断i<255就行了。
do
其他代码
i++
while(条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详细说下,如果有时间请帮忙看看。
我在玩一个VFD屏,已经根据坛友分享的数据正常点亮了屏幕,现在开始 ...

void VFD_Clear(uchar color)
{
uchar i,j;
//uint i;
for (i = 0; i < 256; i++)
    {
             for (j = 0; j < 7; j++)
            {
                        Write_8bit(i,j,color);
            }
if (255 == i)  break;
        }
}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几位坛友的参与以及耐心指点,现在来看我原来的循环判断肯定是有问题的,也正是因为问题的存在出现了死循环才点亮了整个屏幕,第一次接触VFD屏,我正在做各种实验与调试,有了结果再来回帖。

网友D:
定义成int型变量可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定义成int型变量可否

目前涉及很多奇怪问题还没有理清,估计不仅是变量类型问题了,这个屏的例程是用STM32F103的,用103C8T6验证也可以实现正常显示,问题主要出现在用STC12LE5A60S2的驱动上,虽然硬件SPI或模拟SPI都可以刷屏但是也只能在同一个C函数里操作正常,如果将SPI函数做到其他C模块里再调用到主函数中就不能正常使用了,我没碰到过这种情况也实在搞不明白的,这个VFD屏的驱动芯片太迷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