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esp8266-01s+DHT11传感器有误差怎么修正?

楼主(2022-01-26):
温度高5度,湿度低15%,误差有点大,有知道怎么修正误差吗?

#define BLINKER_WIFI
#define BLINKER_MIOT_SENSOR
#define BLINKER_DUEROS_SENSOR
#define BLINKER_ALIGENIE_SENSOR
#define BLINKER_PRINT Serial

#include <Blinker.h>
#include <DHT.h>

#include <ESP8266WiFi.h>    //WIFI库,配网必需

int count = 0;     //时间计数
bool WIFI_Status = true;   //WIFI状态标志位

char auth[] = " "; // Blinker APP中添加设备时生成的Secret Key

/* 微信智能配网 */
void smartConfig()
{
  WiFi.mode(WIFI_STA);//设置STA模式
  Serial.println("\r\nWait for Smartconfig...");//打印log信息
  WiFi.beginSmartConfig();//开始SmartConfig,等待手机端发出用户名和密码
  while(1)
  {
    Serial.println("...");
    digitalWrite(LED_BUILTIN,HIGH);//指示灯闪烁
    delay(5000);
    digitalWrite(LED_BUILTIN,LOW);//指示灯闪烁
    delay(5000);
    if(WiFi.smartConfigDone())//配网成功,接收到SSID和密码
    {
      Serial.println("SmartConfig Success");
      Serial.printf("SSID:%s\r\n", WiFi.SSID().c_str());
      Serial.printf("PSW:%s\r\n", WiFi.psk().c_str());
      break;
    }
  }
}

/*连接网络*/
void blinkerConnect()
{
  Serial.println("\r\n正在连接WIFI...");

    while(WiFi.status()!=WL_CONNECTED)//判断是否连接WIFI成功
    {
      if(WIFI_Status)
      {
          Serial.print(".");
          digitalWrite(LED_BUILTIN, HIGH);
          delay(500);
          digitalWrite(LED_BUILTIN, LOW);
          delay(500);
          count++;
          if(count>=8)//8s
          {
              WIFI_Status = false;
              Serial.println("WiFi连接失败,请用手机进行配网");
          }
        }
        else
        {
          smartConfig();  //微信智能配网
        }
    }

    Serial.println("连接成功");
    Serial.print("IP:");
    Serial.println(WiFi.localIP());
}

BlinkerNumber HUMI("humi");
BlinkerNumber TEMP("temp");

#define DHTPIN 2

#define DHTTYPE DHT11   // DHT 11
//#define DHTTYPE DHT22   // DHT 22  (AM2302), AM2321
//#define DHTTYPE DHT21   // DHT 21 (AM2301)

DHT dht(DHTPIN, DHTTYPE);

uint32_t read_time = 0;

float humi_read, temp_read;

void heartbeat()
{
    HUMI.print(humi_read);
    TEMP.print(temp_read);
}

void dataStorage()
{
    Blinker.dataStorage("temp", temp_read);
    Blinker.dataStorage("humi", humi_read);
}

void miotQuery(int32_t queryCode)
{
    BLINKER_LOG("MIOT Query codes: ", queryCode);

    switch (queryCode)
    {
        case BLINKER_CMD_QUERY_ALL_NUMBER :
            BLINKER_LOG("MIOT Query All");
            BlinkerMIOT.temp(temp_read);
            BlinkerMIOT.humi(humi_read);
            BlinkerMIOT.print();
            break;
        default :
            BlinkerMIOT.temp(20);
            BlinkerMIOT.humi(20);
            BlinkerMIOT.print();
            break;
    }
}

void duerQuery(int32_t queryCode)
{
    BLINKER_LOG("DuerOS Query codes: ", queryCode);

    switch (queryCode)
    {
        case BLINKER_CMD_QUERY_HUMI_NUMBER :
            BLINKER_LOG("DuerOS Query HUMI");
            BlinkerDuerOS.humi(humi_read);
            BlinkerDuerOS.print();
            break;
        case BLINKER_CMD_QUERY_TEMP_NUMBER :
            BLINKER_LOG("DuerOS Query TEMP");
            BlinkerDuerOS.temp(temp_read);
            BlinkerDuerOS.print();
            break;
        default :
            BlinkerDuerOS.temp(20);
            BlinkerDuerOS.humi(20);
            BlinkerDuerOS.print();
            break;
    }
}

void aligenieQuery(int32_t queryCode)
{
    BLINKER_LOG("AliGenie Query codes: ", queryCode);

    switch (queryCode)
    {
        case BLINKER_CMD_QUERY_ALL_NUMBER :
            BLINKER_LOG("AliGenie Query All");
            BlinkerAliGenie.temp(temp_read);
            BlinkerAliGenie.humi(humi_read);
            BlinkerAliGenie.print();
            break;
        default :
            BlinkerAliGenie.temp(20);
            BlinkerAliGenie.humi(20);
            BlinkerAliGenie.print();
            break;
    }
}

void dataRead(const String & data)
{
    BLINKER_LOG("Blinker readString: ", data);

    Blinker.vibrate();

    uint32_t BlinkerTime = millis();

    Blinker.print("millis", BlinkerTime);
}

void setup()
{
    Serial.begin(115200);
    BLINKER_DEBUG.stream(Serial);

    pinMode(LED_BUILTIN, OUTPUT);
    digitalWrite(LED_BUILTIN, LOW);

    //网络连接
    blinkerConnect();

    // 初始化blinker
    Blinker.begin(auth,WiFi.SSID().c_str(),WiFi.psk().c_str()); //根据配网得到的WIFI信息和设备秘钥,连接到Blinker云
    Blinker.attachData(dataRead);
    Blinker.attachHeartbeat(heartbeat);
    Blinker.attachDataStorage(dataStorage);
    BlinkerMIOT.attachQuery(miotQuery);
    BlinkerDuerOS.attachQuery(duerQuery);
    BlinkerAliGenie.attachQuery(aligenieQuery);
    Blinker.setTimezone(8.0);
    dht.begin();
}

void loop()
{
    Blinker.run();

    if (read_time == 0 || (millis() - read_time) >= 2000)
    {
        read_time = millis();

        float h = dht.readHumidity();
        float t = dht.readTemperature();

        if (isnan(h) || isnan(t)) {
            BLINKER_LOG("温度传感器未连接!");
            return;
        }

        float hic = dht.computeHeatIndex(t, h, false);

        humi_read = h;
        temp_read = t;

        BLINKER_LOG("Humidity: ", h, " %");
        BLINKER_LOG("Temperature: ", t, " °C");
        BLINKER_LOG("Heat index: ", hic, " °C");
    }
}

网友A:
DHT11 本来就是玩具,但是温度应该基本准的,湿度不靠谱。DHT22 AHT20贵点的稍好些,也好不了太多。业余用多买几种自己测试挑选吧;做产品不会这里问吧。

网友:
多测几个点的对比数据,然后在代码中修正温度。正如楼上所说的,本身DHT11的误差就比较大,只适合要求不高的应用。

网友B:
float h = dht.readHumidity()+15;
        float t = dht.readTemperature()-5;

楼主:
引用 网友B:
float h = dht.readHumidity()+15;
        float t = dht.readTemperature()-5;

可以了,谢谢!

网友:
我用的AHT-25,i2c协议的很方便
加上bmp280、1750和pm2.5模块,做了温度湿度气压光强空气质量检测仪,只要4个io,通过8266接了ha

网友C:
引用 网友B:
float h = dht.readHumidity()+15;
        float t = dht.readTemperature()-5;

我用了两个HTU21D,一个感觉靠谱,另一个就很没谱我就是用你这个方法修正的,虽然看着显示数据回归了,但心里却总是不信任了,不知道有啥靠谱的温湿度传感器可以推荐的弄来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了两个HTU21D,一个感觉靠谱,另一个就很没谱我就是用你这个方法修正的,虽然看着显示数据回归了,但 ...

SHT30,31靠谱,就是贵,而且小。

网友(2022-09-09):
引用 网友A:
DHT11 本来就是玩具,但是温度应该基本准的,湿度不靠谱。DHT22 AHT20贵点的稍好些,也好不了太多。业余用 ...

高手,做产品的话用什么 ?  多谢。

网友:
除了器件本身的精度外,传感器还要远离热源,芯片、wifi模块、显示屏……
Sensirion(瑞士盛思锐)建议这样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