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准备搞双极性电容点焊机。

楼主(2022-01-26):
电容买好久了,不用法拉电容,法拉电容缺点还是很多的。正规的储能点焊机都是普通电解电容,电解电容的爆发力和寿命是法拉电容没法比的,只是自己DIY成本高,在一个就是很难买的全新的,基本拆机的都是套皮的,容量一般人没有专业电容表也测不了,这8个全新电容买几年了,一直放着,手痒痒了,把他做起来吧,本来计划是单极性8各并联2.6F,之前做过一个1.4F的用着还不错,所幸4个一组做成双极性的,单脉冲储能在100J左右。

楼主:
借用坛友的图,当然脉冲发生准备用单片机做。

网友A:
你说反了吧。法拉电容的寿命应该是普通电容的几十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反了吧。法拉电容的寿命应该是普通电容的几十倍。。。。。。

看一下米亚基成品焊机用的啥电容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反了吧。法拉电容的寿命应该是普通电容的几十倍。。。。。。

你那是和电池比较?法拉电容的响应时间太慢,做点焊机不如普通电容有力,另外法拉电容单个或者1-3个并联,单个电容要瞬间过千A的电流,电容寿命严重受影响。用普通电容是参考成品米亚基点焊机的2.3F电容来的。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法拉电容充电时间太久,要用的重好几个小时,随说只需一次以后充电很快,但是充满电的法拉电容放在那,始终存在能量火灾隐患,不带这样玩的,普通电容随时开机随时焊。pIYBAF1A8eGAZwtlAAC0uW47XmU216 ...
另外法拉电容两个串联电压还是太低,还是一个爆发力的问题,焊接时间要长一些,焊点不够漂亮,坛友米亚基双极性点焊机一些参数。171141zdrsoof3sb3213tf.jpg

网友B:
给楼主泼点冷水:
1、我起初是使用近200只3300uF高频电解电容做的电容点焊机,因电容数量太多,制作的工量不小,中间各种艰辛,制作后发现电容需充到11V左右点焊0.2mm的镀镍片效果才好,点0.2mm纯镍效果很差,分析原因是电容数量不够总容量不足,导致点焊后电容电压迅速下降点焊能量不足,且11V电压时的点焊火花很大,金属粒飞溅明显,整体效果不好,没有达到预期。后来又做了近300只3300uF高频电解电容的电容阵,但没有完工实际测试。
后来买了2只方形3000F的超级电容,买时价格远没有现在的高,现在高的离谱了,估计都是做点焊机把价格拉高了。2只超级电容串联充电到5.2V,32只IRL3713并联使用20x2mm铜排连接,经测试14MS的点焊时间可以点0.2mm的纯镍,效果不错,远超我之前的电容阵的,看其他朋友发布的,点焊时间没有我的长,仔细分析后发现我的时间长的原因是焊笔连线采用了两根长半米的16平方的硅胶铜线,我测量了一下每根焊笔的电阻是0.68豪欧,比较大,影响了点焊电流,所以需时间稍长些。因硅胶线很软使用方便,不准备再更换了。点焊也发现5.2V电压点焊时火花比11V时明显减小。
也就是说从制作工程量、难易程度和点焊效果来说,超级电容的效果远优于电容阵的。
2、看了楼主的电路示意图和论坛内双极性的原理图,明白了所谓双极性就是到两只焊笔是正负极性颠倒的两次脉冲,我没有做过双极性的直流点焊机,按说不能评价,但从我的制作经验和点焊经验分析,点镍片的点焊机没有必要做双极性的。原因如下:
仔细观察电容点焊机点焊后的两个焊点,并无明显差别(我有体式显微镜,45倍的),即没有发现焊点的极性效应,双极性的与单极性的应该没有差别。
电容点焊机点焊瞬间电流巨大,不仅要求电容内阻和线材电阻小,还要求MOS管数量多以达到电流足够大和内阻尽量小的目的,一般情况下需要30只以上的IRL3713并联,并采用铜排连接。如果采用双极性的,MOS管和铜排要翻倍,因电容和MOS管串联后内阻都要增加一倍,MOS管和铜排还有翻倍才能抵消串联增加内阻的影响,作过电容点焊机的都清楚,MOS管和铜排用量翻倍再翻倍的结果就是成本的升高,尺寸的增加。
实际使用时,单脉冲点锂电池已够用,双脉冲的和多脉冲的点焊效果也没有明显提升,只不过单片机的控制板设计多脉冲的功能并不增加电路的复杂性(软件设置),所以大都具有多脉冲功能,而模拟电路的控制板则会大幅度增加电路的复杂性,所以拟电路的大都是单脉冲的。双脉冲主要是用于点焊需预热的材质,比如点焊镀锌板,需一个小电流前置脉冲烧穿镀锌层,后面大电流脉冲再将板材焊接在一起。有的是需要一个后置脉冲保温防止温度下降过快导致材质变性明显。
3、楼主发布的超级电容引脚并不粗壮,可判断出其内阻不会太低,4只电容2并2串后的内阻相当于一只电容的,我感觉内阻会太大。每只0.33F,做点焊机8全部并联容量2.64F也不算大,我认为还是8只并联做单极性脉冲的效果好些。

网友:
法拉电容对比电解电容的优势在于,超长的循环寿命,瞬时大电流放电,快速充电。 你说的完全相反。

网友:
引用 楼主:
借用坛友的图,当然脉冲发生准备用单片机做。

请教这个图的公共地接那里?

网友C:
去咸鱼看看人家是怎么做电容点焊机,不要空想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楼主泼点冷水:
1、我起初是使用近200只3300uF高频电解电容做的电容点焊机,因电容数量太多,制作的工量 ...

很有道理不过我的是微波炉变压器做的。其它都好就是太重了。

网友:
电容点焊机也只是个过程,二手便宜的米亚基点焊机还是吃香的

网友:
法拉电容比电解寿命长多了。
充电放电速度循环都是优与电解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楼主泼点冷水:
1、我起初是使用近200只3300uF高频电解电容做的电容点焊机,因电容数量太多,制作的工量 ...

谢谢兄弟,我点焊机也折腾好几个了,最终现在用的版本是3个拆机47万uf得并联,1.4f左右,可以很好的点焊0.2纯镍,参考成品米亚基是4个25v,56万uf得电容,我这个参照成品来的,后来想想反正也两个脉冲,索性做成双极型,两组脉冲,电容电压分别可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咸鱼看看人家是怎么做电容点焊机,不要空想

你去看看成品米亚基怎么做的,点焊机已经有一个用着,这个只是在做一个更强的

网友(2023-02-20):
引用 网友C:
去咸鱼看看人家是怎么做电容点焊机,不要空想

咸鱼那种无脑堆电容和MOS管,用MOS数量乘以电流来标的焊接电流吗?
其次电阻焊可以很简单,也可以很复杂,双极性焊机无论效果还是复杂程度都不是咸鱼上那玩意能比的
例如米亚基的高压储能焊机,就非常复杂,成品焊机需要考虑因素的太多太多了,各种保护,采集分析、
还有双极性电压,可以一直也可以不同,控制方式太多了

网友:
电容贵太多才是关键问题

网友(2023-04-22):
米亚基, 止烧的点焊机,

大排机车党一样, 最后都是小踏板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