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米沃奇灯没有原装电池。有什么办法点亮

楼主(2022-01-26):
米沃奇这种灯没有原装电池。直接接电池不亮。有什么办法

网友:
这个是工作灯吗?图片太少,拆开看看

网友A:
咸鱼买个店家21700电池做的电池 40多块钱 完美。绿黑线之间加个10k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咸鱼买个店家21700电池做的电池 40多块钱 完美。绿黑线之间加个10k电阻。

原来是没有线的。线是自己焊接上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是没有线的。线是自己焊接上去的

上面电池正 下面电池负 中间和电池负之间接个10k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