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大屏电压表,老年人的福音

楼主(2022-01-26):
利用三线数字电压表电路,(4位0.36寸数显直流电压表头 DC0-100V小型LED数字电压表)改换一寸以上的数码管,

楼主:
开始用洞洞板,后来在嘉立创打样还免费

网友A:
万年历语音播报万用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年历语音播报万用表

我改的是三线数字电压表头

楼主:
嘉立创打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够大

这个得加扩流了,小单片机够呛点得亮哈哈哈

网友:
东西不错啊、
有的地方需要这种屏幕

网友C:
精度怎样,就喜欢这样大屏幕的显示,看的就是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精度怎样,就喜欢这样大屏幕的显示,看的就是爽

精度要看你买的怎样,和大屏幕显示没什么关系

网友D(2022-05-23):
这东西能不能直接接AV输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东西能不能直接接AV输出啊

我买的是0-100V  10A的直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的是0-100V  10A的直流,

呃,我是说AV输出,直接接电视

楼主:
不懂电路的小白最好不要改,这是直流电压表

网友E:
不知道这东西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F:
洞洞板也可用双面走线方式,大部分的长跨线就会在数码管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洞洞板也可用双面走线方式,大部分的长跨线就会在数码管下。

我在嘉立创打样了,不用洞洞板。嘉立创打样还免费,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这东西用在什么地方

直流电压的地方都可以用,我是年纪大改个大一点直流电压表,我用在可调电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