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最简单的机械开关的微波炉待机功耗是0.5W,耗在哪里?

楼主(2022-01-26):
先前一直以为这种微波炉的计时开关是机械式的,待机时电源就切掉了。买来时还测过零火线间电阻无穷大。今天看铭牌,发现标注待机功耗是0.5W,不知道耗在哪里?

网友:
实测一下,不要相信铭牌

网友A:
有的微波炉电源输入端有一块电路板,上边有电感电容,应该是抗干扰用的,这部分应该是耗电的吧?比如下边这种。不过,普通机械微波炉带这种抗干扰板的不多,大多数电脑版微波炉才有

网友:
微波炉还是简单两个旋钮机械的好用,三百多买了个葛兰子的,十年出头了,就修过一次变压器,厨房开关改成五孔单控的,不用了开关一按就行,直接断电

楼主:
用功率计实测,待机0功耗。机械开关就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微波炉电源输入端有一块电路板,上边有电感电容,应该是抗干扰用的,这部分应该是耗电的吧?比如下边这 ...

主要是500k电阻耗电

网友(2022-03-04):
待机有电流的,用这种带开关的墙壁插座就好了,保你待机无电流。
最好是不工作的时候切换开关,否则带负荷拉刀闸,容易拉弧把墙壁插座的小开关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