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德力普磷酸铁锂充电器 Delipow DLP-145

楼主(2022-01-26):
这个德力普磷酸铁锂充电器突然不能充电了,拆开发现有一根连线锈蚀断了,重新接好后仍然不能充电,检查没有低压,说明高压振荡部分没有工作,检查发现高压管13002已经损坏,其发射极所接2.2欧电阻断路,手头没有13002,拆了一个电子镇流器上的13003和新的2.2欧电阻焊上,充电器恢复正常。估计这个故障是由于连线锈蚀断后,通电的瞬间把13002和它的发射极电阻烧了。

换下的13002及发射极电阻

网友A:
还是三洋跟松下比较靠谱

网友B:
换上13005会耐用些.

网友C:
铁线生锈是因为高温吧?板子经过喷漆处理。

网友:
做工不咋地啊,感觉很差的样子

网友:
自信一点去掉感觉二字,是很差的做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三洋跟松下比较靠谱

这点地球人都知道,不过还是一分钱一分货,同样的价钱,国内品牌也有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上13005会耐用些.

换上13003已经可以了,13005大了点,还需要扩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铁线生锈是因为高温吧?板子经过喷漆处理。

似乎不是因为高温,这个充电是与电池配套的,买回来不怎么用,因为电池还不需要充电。印象中是第一次想用它充电,因为我还有一个性能更好的多功能C4充电器也可充磷酸铁锂电池,只是需要手功设置,没有这个方便。

网友:
这都能找出原因来

网友D:
自带电源空载发热不耐用,尽量找芯片方案旧手机电源替代,芯片截止电压不准,用铁锂充电板替代。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点地球人都知道,不过还是一分钱一分货,同样的价钱,国内品牌也有不错的。 ...

19包邮的三洋用了7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带电源空载发热不耐用,尽量找芯片方案旧手机电源替代,芯片截止电压不准,用铁锂充电板替代。 ...

就那么点功率,那来的发热损坏?换个比原来功率更大的三极管,已经是加了保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9包邮的三洋用了7年了…

买的二手的吧,新的三洋充电器没有这么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的二手的吧,新的三洋充电器没有这么便宜。

新的现在好像20多块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的二手的吧,新的三洋充电器没有这么便宜。

只能两节5号,没有7号电池的位置…充7号的时候很麻烦

网友E:
我买的电池、充电器也是才到的,打开一看,做工一样,感觉质量也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买的电池、充电器也是才到的,打开一看,做工一样,感觉质量也一般。

便宜东西就是这样了,能充就行。不过这种单管高压振荡电路比较成熟,一般情况下不容易损坏,只是跟现在的贴片电路没法比。

网友F:
一定是天气太潮了呵呵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定是天气太潮了呵呵哈哈哈

有可能是使用了腐蚀性焊豪造成的锈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