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藏室里翻出来的小型电子管功放

楼主(2022-01-26):
储藏室里翻出来的小型电子管功放

网友(2022-07-05):
感觉有点像现在TB上卖的灯机啊

网友:
这个  是  真的?看来我眼神不行了

网友:
电子管应该是装饰吧

网友:
我有一套电子管前级。那谁说电子管是装饰的?想法好奇怪。

网友(2022-08-12):
牛呢。没有牛电子管就是灯

网友:
确实没有找到牛:)

网友:
6J1原设计是用于电子管电视机作中放通道信号放大的,设计合适的电路用于音频电压放大自然也没问题,所以作为前置放大器只要前后阻抗匹配也是可以不用牛的,至于几十、上百伏的屏压,很容易通过晶体管固态供电线路实现。

网友(2022-10-02):
感觉就是灯机,没看出来哪里是升压电路

网友:
电子管供电比较麻烦,要高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