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求助各位老哥,这玩意能当转接卡用吗?

楼主(2022-01-26):
拼夕夕9元包邮买来的,短接插上SSD,开卡工具界面能显示PS3111,19MB
主控是金士顿CP33238B,镁光颗粒,
但是参考论坛里开卡成功的大神,自己尝试过多种参数组合,温度传感器设置了,都失败
所以来问问是不是我的转接卡不行?

不论设置什么参数,都是下面这个报错:

网友A:
确实不行,之前我的jms576和vl716都可以认到,但是开卡必失败,换了1153e秒开,更何况你这个不知道什么的杂牌片

网友:
203XX能跳过固件查看颗粒ID,称之为卡神不是浪得虚名。

网友B:
还是老老实实上1153e,群联的不像慧荣的随便找个转接都能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不行,之前我的jms576和vl716都可以认到,但是开卡必失败,换了1153e秒开,更何况你这个不知道什么的杂牌片 ...

感谢指点,50块买了个1153e,进度条1分钟左右就开好了。拼夕夕9元的转接线要读条10多分钟,还开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老老实实上1153e,群联的不像慧荣的随便找个转接都能开

感谢指点,50块买了个1153e,进度条1分钟左右就开好了。拼夕夕9元的转接线要读条10多分钟,还开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