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有原装牧田18V电池的朋友麻烦测量一下电阻。原装充电器可以充副厂电池么

楼主(2022-01-26):
有原装牧田18V电池的朋友麻烦测量一下这2脚之间的电阻是多少阻值  谢谢!

再就是问一下 原厂的牧田18V充电器可以冲副厂电池么

网友A:
不行的,原装电池和原装充电器之间有协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行的,原装电池和原装充电器之间有协议

没有协议,可以用副厂充电器充的。

网友C:
2-10k我都用过,完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协议,可以用副厂充电器充的。

原装牧田不是有充电握手协议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2-10k我都用过,完美!

大有电池转牧田的转接座,这两脚只有1.3欧母

网友D:
我是组装电池和组装充电器。用在牧田吸尘器上很好用没问题。lz的情况静观其他坛友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组装电池和组装充电器。用在牧田吸尘器上很好用没问题。lz的情况静观其他坛友分享。 ...

组装电池这2脚之间的电阻是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1.85兆欧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是原厂的电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