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红米1S电池接口直接接5V貌似好像大概没问题……

楼主(2022-01-26):
老手机了,一直挂快手用,电池不行了,懒得改了,这机器没有识别电阻问题,直接剪了条USB线正负极焊上完事,挂了两天了没啥毛病。

查了下好像一般的手机充电芯片耐压一般是5.5V,加上余量估计6V以内没问题

另外用可调电源看了下,好像直接用5V的时候比用电池的时候电流要小一点,估计充电芯片会自己适应吧

网友A:
我干过,最后靠电池的保护IC断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干过,最后靠电池的保护IC断电

没接保护板,直接上,反正老手机,就算坏了也不心疼,不过暂时没啥问题

网友B:
垃圾品控,充电口有问题,只能万能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垃圾品控,充电口有问题,只能万能充。

还好吧,我觉得是线的问题,我一般接触不好了就换条线,这次是换了很多条线都不行才这么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