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大波天线,和自制高压测试表(晶体管反压仪)20210422

楼主(2022-01-26):
20210422 周四 雨转晴
    一早下雨,地皮湿,吃完饭,8点半上班来,没什么活儿,

    带来昨天老太太捡的3个胸-罩(蘑菇)天线,拿来挨个清洗,收存起来,

    这玩意用处不大吧,还特占地,本身是无源的,就两片铝,

    上面一个大酒杯或者酒碗,下面一个平板底板,一根线的里外两层都焊接在上面,

    唉,基本上我玩的这个频段上,貌似用不上。拆吧没什么可拆的,留着吧。

    再后来,无活就玩,画图,正画着呢,来个老头,

    进来就说,又来麻烦你了,这锅和壶倒替着来,这次这锅又坏了,

    那500W的灯亮好像不管用了,我一听,就知道怎回事了,

    跟他说,这种问题,一般就是500W烧了,他说上次修那锅让你白忙活半天怪不好意思的

    (想起来了吧,上次,这个锅出现跳温控的问题,开始直接短路温控,收5¥

    后来又想换一个温控,结果,换上温控还那样,只好又不给他换了,退了十块钱,有印象吧,

    差不多半年前了,那天好像老王啊还是老寇啊在这呢

    (反正有俩老头在这,很可能是老王和那TF卡改歌的那老头在这)

    我紧着退钱他不肯收就这位,人不错。

    我拆开看看吧,果然,测500W烧了,他问有办法吧,他不喜欢大的,就喜欢这500W,

    所以老经常用,导致坏的,这个档熬粥合适,别的档容易汐。(xi 四声,浠?就是冒泡,溢出)

    我突然想起一个办法,800W减半就差不多400W,400W<500w差不多,

    于是,考虑到这么干能收点钱,要是直接打发走,就是给别人送钱了,让卖锅的去赚钱了,

    于是,我说可能有办法,我试试吧,成就成,不成也没啥坏处,

    给这个800串二,就差不多一半了,大体还可以按那个来用,

    保证习惯不改,他听了当然高兴了,于是,我将500W拆下一根线(开关线)

    然后找到个6A10的二,又用了个铜片,焊上二,再压紧,拧在800的热端,开关线连二的另一头,

    这样,如果只开500W,就是大概400W(实际387W左右,开右边800就直接短路二,出800W,

    用法基本上跟原来一样,只是800和400是减法运算,总数是1600W而已,够巧妙吧?

    这样改后测试正常,交付,收十块钱得了,老头挺高兴,走了。2021年4月22日10:42:38

    后来没事,就是玩电脑,打盹,12点半回家,

    下午3点来,还是没活,想研究2KV的测反压仪器,找表头,

    找出当年那个TC14433的3-1/2的电压表,本来是199.9V的,使用1M电阻,

    我给找到个10M电阻,通过开关切换,可以测1999V,这样就方便些了,

    顺带将开关用上,当测200V时,显示一位小数点,测2KV就不显示小数点了,以作区别。

    然后,配合自己的高压发生器,输出1500V左右,可以测一些东西,我主要是测那些整流管是否安全,

    现状很多管子质量难说,尤其这次买的RL207实在不放心,于是,测一些,

    测4个都在1270以上还可以,但是有一个6A07真缺德,只有66V,

    得亏上午改电饭锅的时候没用它,否则,坑死我了。

    其他的还行,都超过1300,后来收起来,不玩了。又没事干了,

    继续处理我的小说们吧,趁着还能看见字。

    哦,今天在群里看到安鑫在卖特价电流表,4¥一个,我一高兴买了5个,付款20,

    先放着吧,回头再看看还有什么,一块入。2021年4月22日18:11:35

网友A:
要测2KV的电压表分压电阻可不能用10M的1/4W电阻啊,击穿的可能性太大了。
怎么也得1W以上的,最好是10只1M的串联,即便这样一个电阻200V也是勉勉强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测2KV的电压表分压电阻可不能用10M的1/4W电阻啊,击穿的可能性太大了。
怎么也得1W以上的,最好是10只1M ...

好在短时间用,这玩意如果阻值太大了,跟表的电阻分压,那电压就太低了,所以,这个平衡不好掌握

网友:
这种天线是做什么么用的啊

网友:
原来这天线里面就是一个大钵盂,终于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