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美的电压力锅内部 20210423

楼主(2022-01-26):
20210423 周五 晴天
    早7点起,8点上班,来了无活,继续改那电压表,将高压部分进行改造,

    三极管和散热片背到变压器顶部,然后用加长的元件腿焊接到变压器上,

    电阻也焊上,至于电容和二极管,高阻都在腿那边,各自热缩封死,免得高压跳火,

    1M电阻限流保护,然后红白线到测试端,供电则取自7805出电,

    实际取电不到200MA,对无散热片的7805影响不大,这样装好后,测试很正常,

    显示电压1200v上下,测试手里的拆机54xx系列的二极管,竟然测出来一把坏管子,

    还有一些反压从200-1KV的(因为大部分都超过1200,没变化,

    这些有变化的就贴上大体反压标示,以后用的时候可以参考,优先降额使用,

    不知道为什么,测管子总PAPA,按说不该啊,1M电阻呢,

    就这样,很多本来反压低的不良管子,直接被打倒,彻底击穿了,

    后来突然电压显示只有460多V了,找不到毛病,只好拆开查毛病,

    发现问题,是电阻断了,换一个1M的1/2w的再测试,不papa了,只呲呲,

    但是电压显示只有1123了,看来,原来的电阻肯定不是1M的,很可能是欧级的,被反复的papa给炸断了,

    换上修复后,正常,测完剩下的二极管,又将不多的6-10A的管子也筛选了一番,也找到几个败-类,

    然后,不测了,那些太小的没意义,用的时候再选也行,

    这个小仪器就拿出来当个设备吧。期间,四五天前那配钥匙的小伙来了,要再配一把,

    说能开开,再来一个,于是,我这次又小心翼翼的精配了一把,给他,

    他再次网付十块钱过来,走了,我又没事干了2021年4月23日12:05:17

    下午3点半来门市,无活,不过刚到不久,正在看手机,进来一位,

    自称是之前来充电认识的,又说他儿子来我这里修电脑,慢,给换了个什么就快了之类的,

    他来是为了修个充电器,从挺大的一个红纸兜子里拿出来是一个不知道什么电钻的充电器,

    电池是什么42V(读V不能读服)电池顶部一个窟窿是插充电DC头的,

    就是那种一层的,跟坦克底盘似得那种5个18650的电池组,是充电器坏了,他自己砸开了,

    自己找的毛病了,我心中有点不爽,又一个自己找病的,

    不过,没关系,大不了就当帮忙了,他熟门熟路的拆开那壳子,取出那板子,

    板子跟220的插针是通过板子上的2个不锈钢抱夹固定上的,其中一个不锈钢抱夹已经下来了,

    他认为是这个的毛病,那灯一闪一闪的,很可能是他下来了,让我给焊上,

    于是,我给焊上,再插上,不亮,但是一两秒后,绿灯亮了,我还是怀疑有问题,

    于是,取出板子再看,果然,一个小电解一条腿虚焊,再就是芯片反面的腿热虚焊裂纹,

    都补好,这次一插就亮,没事了,修复成功,他问给多少钱,我说拉倒吧,

    他说,那不行啊,忙活半天不给钱是人干的事吗,说吧,修理费还得给的,

    我说给五块钱算了,那边微信付款给了5¥,然后,心满意足的走了。
    2021年4月23日15:58:00

网友:
看到老师傅的贴子才能感受到生活的温度~

网友:
来了,终于更新了,先评论再看~

网友:
总算遇到一个有良心的 知道不能白嫖的

网友:
看完了,图文貌似无关?

网友:
十几年前家里买的多星锅,该下岗了,正准备再买个电压力锅,不知美的的质量怎么样?

网友:
老哥不容易啊,修家电这年头根本不赚钱
还是要改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