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坏音箱改数字功放

楼主(2022-01-26):
论坛撸来的音箱,原机电压120伏,需要接变压器才能用220伏,大扫除后放回去忘了接变压器。结果功放板坏了,手头上正好有一块TPA3110D数字功放板,直接替换,用12伏电源(电压支持12-24伏),音量够用了。

楼主:
改装后,也避免了忘了接变压器(220伏转110伏)烧坏的风险。

网友A:
如果只是变压器坏了好修,功放板坏了就没意义了

网友B:
可以直接用24V电源了

网友:
请教一个问题,音响用莲花头转3.5的线连接手机隔段时间就有电流声,吱吱吱的,这是什么问题呀?希望大家帮我解答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直接用24V电源了

用笔记本电源(20伏)音量很大,其实12伏就够了。

网友C:
何不继续增加蓝牙板,更现代化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何不继续增加蓝牙板,更现代化了

不错,有没有好的蓝牙板介绍,实在不行只能买二手蓝牙耳机拆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错,有没有好的蓝牙板介绍,实在不行只能买二手蓝牙耳机拆了。

蓝牙板丰俭由人,我改造了2.1、低音炮、组装喇叭都是便宜货蓝牙板,功放有pam8406、tpa3116,效果还行8406最牛用手机充电器带双8寸低音炮。不过要注意最好用上隔离电源模块,以减少共地噪音。模块很小2-3块还包邮,根据电压选择有12v-5v、5v-5v。平常用菜鸟红包和农场红包组合就可以免费屯k-cut的BS0505隔离电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变压器坏了好修,功放板坏了就没意义了

估计不止 后面的芯片也挂了 毕竟220进去 在变压器烧之前 输出电压快翻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蓝牙板丰俭由人,我改造了2.1、低音炮、组装喇叭都是便宜货蓝牙板,功放有pam8406、tpa3116,效果还行840 ...

蓝牙音质本来就一般,能支持无损的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笔记本电源(20伏)音量很大,其实12伏就够了。

电源电压不影响音量因为芯片的设定增益是固定的,但影响动态范围,电压过低会被削波,所以电源电压需要足够才能保证动态范围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不错,有没有好的蓝牙板介绍,实在不行只能买二手蓝牙耳机拆了。

可以用支持aptx的8645 8675之类的蓝牙模块,要差分输出的,这样可以直接对接数字功放的差分输入,相比单端接法,你立刻会发现音质和分离度高了一个档次,并且没有共不共地的影响,因为差分信号根本就不需要地,只需要在蓝牙输出到功放输入串个几u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何不继续增加蓝牙板,更现代化了

可以接外置蓝牙接收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支持aptx的8645 8675之类的蓝牙模块,要差分输出的,这样可以直接对接数字功放的差分输入,相比单端 ...

这个厉害了。小白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支持aptx的8645 8675之类的蓝牙模块,要差分输出的,这样可以直接对接数字功放的差分输入,相比单端 ...

这块蓝牙板不支持分差(平衡)输入,反正这种廉价音箱(能响系列)也没必要配这种功放板。

网友:
没有原来的味道了…110v的变压器淘宝上不是大把的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块蓝牙板不支持分差(平衡)输入,反正这种廉价音箱(能响系列)也没必要配这种功放板。 ...

目前来看 几乎所有数字功放芯片都是差分输入的 蓝牙芯片只要不是太烂都是差分输出的 而且是低阻抗输出可以直接驱动耳机

网友(2022-06-02):
别的原件应该没坏,整流桥肯定没坏,那些电阻电容应该也没坏,如果是TDA7269坏了,淘宝上买个换上,比TPA3110D好听

网友(2023-04-17):
引用 网友D:
不错,有没有好的蓝牙板介绍,实在不行只能买二手蓝牙耳机拆了。

希望介绍价廉物美的蓝牙版,现在的蓝牙不是太便宜就是太贵了,不适合改装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