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论坛换购的OW18B万用表电阻档测220V坏了,怎么修呢?

楼主(2022-01-26):
OW18B万用表,电阻档测了一下220V大电,结果就不准了。哪位高手有电路图呀,应该修哪里呢?先谢谢了!

网友:
首先拆开,照好图让各大神看,才能继续,检测保险,对输入部分往上排查,如果主控芯片损坏,就没有意义了,我有个众仪X的很喜欢,但是同事搞炸了,铜皮炸没了,坏了一堆三极管,就是按键失灵了,一步步往上检查应该可以自己修好,那玩意应该没有几个元器件。二极管,三极管,电阻,电容会识别及测量,芯片供电会找出来就差不多了。

网友:
电阻档位220还能用这表可以啊   我试过电流表220  貌似没影响  也没在意

网友:
看看主板有没有烧的痕迹吧,

网友:
先拆开看看pcb上有没有烧焦发黑的痕迹吧。电阻档测交流电,内部会烧的一塌糊度。

网友:
电阻档测220伏竟然没烧坏表,完全出乎意料

网友A:
电阻档首先检查保护三极管是不是坏了。 漏电或者击穿

网友:
这表有坛友改锂电,可以去看看里面的原样。
这表是不是也能改9999显示?还没见有关帖子。

网友:
电阻档插220表居然没挂,这表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档首先检查保护三极管是不是坏了。 漏电或者击穿

Q3  Q4应该就是,检查一下

网友:
一般有个PTC电阻用来保护,不过多半后面的元件也有烧了的,只能一步一步测试看

网友B:
Q3  Q4应该重点检查一下,然后整流桥及下面的两个PTC。。。

网友:
12楼有图,测量,跑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Q3  Q4应该重点检查一下,然后整流桥及下面的两个PTC。。。

肯定不是那个整流桥

楼主:
引用 网友B:
Q3  Q4应该重点检查一下,然后整流桥及下面的两个PTC。。。

现在是电阻档阻值不准,表笔空着数字。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是电阻档阻值不准,表笔空着数字。

查測Q3  Q4状况如何了吗,应该是8050类的三极管

网友:
这种维修帖很好,等待后续结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是电阻档阻值不准,表笔空着数字。

这个OW18B的主控芯片是HY12P66牛屎,从电路图上来看,芯片损坏的可能性有1/2,你可以先检查一下相关元件是否损坏。1、从HY12P66芯片图来看,R2、R3两个豆子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2、其次,MDD堆桥DB207S是1KV2A不太容易炸,所以要考虑旁边Q3、Q4的Y1只有0.3W必挂:

3、另外,R23、R24两处也可能保不住了,那么后面的C1、C2也可能挂了。

最后附上HY12P66图吧:

网友:
表是不是也顺便改9999显示?那两个是9014三极管

网友(2022-04-17):
修好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