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红外热释的小夜灯总是要充电,充到烦了,直接改超长续航

楼主(2022-01-27):
一年前买的红外热释小夜灯,功能没毛病,但续航拉胯(原厂内置电池拉胯),因为夜间触发比较频繁,内置电池又不给力,总是需要充电。烦了,直接改外置18650供电,小夜灯详细的拆机帖子在这里

内置超低容量14500(泓力),续航根本不行

小夜灯是基于FT100主控的方案

触发后亮灯的电流(电压4V)

待机电流

外壳钻孔,穿线,接头用的2.54

固定灯板,焊好导线

找一个18650的单节电池槽

两边的护翼全都喀嚓掉,否则电池放进去就很难拿出来了,硬拿出来的话,电池皮也很容易被刮破

找一节报废的18650,中间缠上美纹纸增加直径,用来撑开电池槽,然后热风枪加热电池槽,重新塑形

撑开了,这样电池放入和取出都比较轻松了

接头也做成2.54

剪一段带背胶的软磁条,粘在电池槽背面

装上电池测试,触发正常

这个小夜灯是装在铁质货架的层板下面,灯和电池槽都有磁条,固定和移动都非常方便,完活,收工

谢谢大家的观赏,我们下期再见!

EOF

网友A:
这就是传说中的出轨?

网友B:
我的被我改成了 直流电 供电。直流电来自 旧的 手机充电器。

网友:
实用耐用,谢谢分享!

网友:
磁铁好评哈哈

网友C:
外置电池的话可以改的更大了

网友D:
装在铁质货架的层板下面,电池有脱落的倾向

网友:
刀哥私藏了一张图

网友:
电池身上用胶带缠一周做个拉环,就容易取出了

网友:
我那个山寨鼠标里的14500标1200,实际只有不到300

网友:
我里边塞个500的聚合物, 空间刚好, 耐用性还不错

网友:
直接焊死不要取出来了,一起充电

网友:
我也有类似的,里面好像是 充电5号电池,开始还行,现在频繁要充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被我改成了 直流电 供电。直流电来自 旧的 手机充电器。

小夜灯位置固定,旁边还有插座的话,用充电器直接供电很合适。我这个旁边没插座,那就改18650吧

楼主:
多年库存,终有用武之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传说中的出轨?

明显是外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置电池的话可以改的更大了

是的,用了2.54可拆卸的接头,目的就是可以换不同的电池槽,比如双节或者三节并联的那种,变成无敌续航

楼主:
引用 网友D:
装在铁质货架的层板下面,电池有脱落的倾向

应该不会,电池在电池槽里卡的比较紧,软磁条也经过加热后加压贴合到电池槽的背面,不会掉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