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给无线插座配线

楼主(2022-01-27):
此无线非彼无线

就一个接口

内部如此,也不能说太差,将就用

找了一根线,是插头坏了

我去,好细的线径啊,也不像铜的,起码不是好铜

接好,小电流使用没问题

网友A:
黄线再干短一点就完美了

网友:
好一个无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黄线再干短一点就完美了

哈哈,有道理啊

网友B:
红包折扣后1.8元在坑多多上买了个,至今还没发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包折扣后1.8元在坑多多上买了个,至今还没发货。

我的在淘特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黄线再干短一点就完美了

黄线是接地线,关键时刻救命用的,这样接不易拉断,很好啊。

网友:
长期大功率使用?小功率喜欢插拔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黄线是接地线,关键时刻救命用的,这样接不易拉断,很好啊。

好像也很有道理哦~

网友:
控制在4~5A以下,也能凑合用了。

网友:
弱配电箱里用的,可以插路由器电源

网友:
我的插座都是舍弃螺丝,直接焊接加704硅橡胶固封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