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请教个电烙铁电路问题

楼主(2022-01-27):
如图,T12、A1321、A1322控制电路,坛友的图,原创链接忘了,电路大体都看明白了,左上角Z1和C2再电路中的作用想不明白,麻烦技术大神来指点下

此处Z1稳压管正接,感觉只能起到个0.7V压降作用,有何意义
C2是为了上电瞬间禁止加热,测个温先?

不违规,上个DIY,开源ESP32 DevkitC兼容板,ch340c串口
吐槽下,ESP32是真香 ,特别是ESP32 S2增加了IO数量,弥补了IO太少的缺陷,还增加了USB HOST,13位ADC,240M主频,模块才十来块钱,晶振Flash都自带省的接了,一对比是真不想玩鲍鱼价的STM32了。
就是各种型号不少,PlatformIO兼容的一般,都是单核的,PlatformIO默认多核,也没找到官方切换方案
https://oshwhub.com/jusha/esp32-devkitc-my

网友:
怎么你的电烙铁那么复杂?

网友A:
谁没事,天天换烙铁芯子,这种适合多种手柄的没多大意义……还是专用的方便!

网友:
比较感兴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没事,天天换烙铁芯子,这种适合多种手柄的没多大意义……还是专用的方便! ...

有道理,也没准备用这个图,直接搞个1321的完事,只是看到了觉着还能兼容多种手柄挺有意思,学学电路

网友B:
c2是自举电容,15v稳压是钳位,q2导通低电平时把mos栅极拉低,mos关闭。电源正通过z1r2到电容c2到烙铁内阻到地给c2充电,电压大概vcc-0.7,q2关断时不再拉低mos栅极,c2通过r1到mos栅极到mos s极到电容下端形成回路mos导通,此时c2上端电位比vcc高大概一倍,如果vcc 30v供电则c2两端电压将超过 vgs on 的最高20v,所以需要钳位使 电压小于等于15v,如果以地为参考点mos导通后 s极电位 也就是c2下端会是30v ,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因此电容上端电位 从30v 上升到60v,比vcc 高30v,此时没有稳压管mos会烧毁,电容c2上端通过r2 到15v稳压管到电源正再到地形成回路,60-30(电源电压)-15(稳压管压降),剩下15v被稳压管和r2吸收,r2阻值很小,大部分能量被稳压管吸收,使c2两端电压钳位在15v以下保护mos~

楼主:
引用 网友B:
c2是自举电容,15v稳压是钳位,q2导通低电平时把mos栅极拉低,mos关闭。电源正通过z1r2到电容c2到烙铁内阻 ...

讲的很透彻,Z1的作用明白了,但是C2整个电路中的作用还是没能理解,自举电容是为了倍压,推动MOS?但是供电要求就是15V起步呀,结果不就成了C2一直想获得倍压,但是一直被钳位到15V了么

网友:
没有原贴链接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讲的很透彻,Z1的作用明白了,但是C2整个电路中的作用还是没能理解,自举电容是为了倍压,推动MOS?但是 ...

nmos高边驱动 栅极电压必须高于母线电压10v-15v以上才能使nmos可靠导通,电源如果20v 栅极驱动电压必须20+15v才行,高边nmos 一旦导通s极电位就会接近vcc,如果vcc 20v,完全导通后 s极电位就是20v,此时如果不提高栅极电位,仍旧vcc以下,vgs压差就会是0,因此mos无法导通。这时就需要独立gs驱动(例如变压器驱动,和参考点不共地),只需10-15v独立驱动电压就行。还有一种方法就是自举,利用自举电容储能作用提前储备能量,使g极对地电压为vcc+15v, 也就是高于母线电压15v。这时 电容对地电压vcc+15v,加到mos栅极流过源极再流过负载到地,mos导通后源极和漏极等电位,漏极接vcc,所以源极电位也是vcc,负载是个电阻接源极到地,所以压降会是vcc,栅极是vcc+15v,所以vgs压降就是栅极电位vcc+15v  减去vcc(负载压降),所以只剩15v,刚好满足mos完全开通要求,这就是高边驱动原理。c2的作用就是mos没导通时先给电容两端充电,充电后相当于储存了一个独立vcc的电压(和电源不共地),然后通过转换电路把c的电压和母线vcc电压串联,这样就得到了高于母线电压的栅极驱动电压,才能正常驱动高边nmos,详细可以百度高边驱动 自举电容 和浮栅驱动原理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nmos高边驱动 栅极电压必须高于母线电压10v-15v以上才能使nmos可靠导通,电源如果20v 栅极驱动电压必须20 ...

噗,思维误区了,看见NMOS习惯性的按照低边驱动来考虑了。都明白了,解释的通透

楼主:
只记得论坛的,关键词忘了

网友:
这个是自举升压电路,驱动NMOS用的。电路是栢工实用出的

网友:
感觉太复杂了,明白的都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