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教一个SOT23-5封装的贴片IC的功用

楼主(2022-01-27):
车机VFD屏主板上有一个貌似控制灯丝电流的5脚小贴片芯片,封装为SOT23-5,丝印为A532,百度了好久没有找到资料,请大家帮忙看看这东东是个啥呀,先谢了!
没有拍图片,但是我抄了板上的电路图如下:下面空闲的两个引脚需要拆除芯片才能查看所以不知道去向。

网友A:
FP6861C,单通道带限流电子开关。看看是不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FP6861C,单通道带限流电子开关。看看是不是这个。

多谢你的帮助,我下载了FP6861C的资料,还要仔细比对另外两个引脚的情形,再谢!

网友B:
大概率是颗单运放,a打头一般是运放 lm321 应该能代换~

网友:
印记7Z00B,510,ARG26,A532,85B PH,35V33UF打字/代码丝印记,这个是淘宝丝印查询的,要收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概率是颗单运放,a打头一般是运放 lm321 应该能代换~

多谢,这个IC并没有损坏,只是因为最后要裁剪这个车机主板所以就查了核心部分以外的元件用途,这个贴片所处的位置或许应该与调流相关。

网友:
应该是TL431或类似功能的芯片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这个IC并没有损坏,只是因为最后要裁剪这个车机主板所以就查了核心部分以外的元件用途,这个贴片所 ...

你没提供原理图也没提供实物图,所以只能根据你跑的电路图来推断,但是你跑的电路图还是有错误的,因此获得的信息相当有限,如果能提供正确电路图,推测这个ic的功能不会太难。就算按照现有的不完整的电路图来看也绝对不会是fp6861c,无论是有限的接线脚位还是电路中的大致作用还有丝印都很偏向于一颗23-5封装的运放,起反馈比较放大的作用,1,3脚很可能是基准和反馈输入,4脚输出去控制那颗三极管电位,但是你三极管集电极和那颗6.25的电阻接线肯定有画错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没提供原理图也没提供实物图,所以只能根据你跑的电路图来推断,但是你跑的电路图还是有错误的,因此获 ...

这部分电路图我抄的应该没问题,只是缺了两个引脚的走向,那个三极管也是没问题的,因为原装的贴片三极管坏掉了,已经用其他的PNP管换上了,我怀疑是主芯片通过这个IC来改变那个51Ω电阻的等效值从而改变灯丝电流或者稳定灯丝电流的。

网友C:
老哥这是打算折腾VFD屏幕了?话说不是有切割好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部分电路图我抄的应该没问题,只是缺了两个引脚的走向,那个三极管也是没问题的,因为原装的贴片三极管 ...

看一下那颗6.25的电阻两端都接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哥这是打算折腾VFD屏幕了?话说不是有切割好的吗?

手里的一个孩子们升级车载导航时扔给我的CD、收音机,两三年了也没拆,前几天看到坛里的帖子恰好和我这个一样就动心了,说实话这个屏除了第一次弄有点儿新鲜感以外真的挺鸡肋的,这东西或许和车内环境比较协调,放桌子上没觉得比LCD、tft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那颗6.25的电阻两端都接地了~

很愿意和你交流,抽空我在仔细看看电路再琢磨琢磨。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部分电路图我抄的应该没问题,只是缺了两个引脚的走向,那个三极管也是没问题的,因为原装的贴片三极管 ...

图有问题。右边3V和GND短路。
这个就是灯丝驱动的电路。
这个电路一般就是限流,电流可能固定也可能可调。

对于你来说是什么型号不重要,要么保留,要么去掉自己加灯丝驱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有问题。右边3V和GND短路。
这个就是灯丝驱动的电路。
这个电路一般就是限流,电流可能固定也可能可调 ...

多谢指正,也感谢 @qrut 指出了图纸的毛病,但我却真实的经历了灯下黑的情况傻傻的没看出来,惭愧!图已经修改好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多谢指正,也感谢 @qrut 指出了图纸的毛病,但我却真实的经历了灯下黑的情况傻傻的没看出来,惭愧 ...

还是那句话,要么保留,要么自己驱动。没有实物不去猜芯片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那句话,要么保留,要么自己驱动。没有实物不去猜芯片型号。

好的,多谢你的建议我会认真考虑的,目前调试自己写的驱动还在云里雾里迷糊着那,这个可以容后再定。

网友:
你这个是卡罗拉256*50的板子吧,有些上面是A531,还有256*48上面的是一个三极管,也是sot23封装。但是只有3个脚。你后来有查到吗?

网友E(2022-02-28):
应该就像7楼朋友说的一样是TL431类似的,那两个空着的脚我看了一下是没有接线的,实际上有连接的只有3个引脚,这样的话有3个脚的sot23封装版本也就合情合理了。这个应该是产生VFD需要的截止偏置电压(CUT-OFF BIAS)的,想了解的话可以自己搜索一下“VFD截止偏压”,有一些应用手册上有介绍,会比我说的详细得多。

(补一张PCB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就像7楼朋友说的一样是TL431类似的,那两个空着的脚我看了一下是没有接线的,实际上有连接的只有3个引 ...

非常感谢坛友的资料分享,有了你的资料,这块板子就可以裁剪处理了,我的想法是将这个板子的电源部分裁剪下来配合单片机控制板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