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建行etc

楼主(2022-01-27):
wechat_upload164324825361f1fa7de49b3

wechat_upload164324825661f1fa805a537

wechat_upload164324825561f1fa7f400e5
用的是磷酸铁锂

网友:
拆开没啥可用的吧

网友:
主控用的什么?

网友A:
趁拆开了,先把开关短接了,然后复原装好,开车到粤通卡办理点重新激活,以后再也不会失效了

网友:
就那电池不错,可用在使用AA电池的老式卡片相机上,加个占位筒比两节五号电池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趁拆开了,先把开关短接了,然后复原装好,开车到粤通卡办理点重新激活,以后再也不会失效了 ...

没错。我免费换了个蓝牙的,蓝牙激活方便

网友B:
麻烦问问 没电了 可以自己拆开换一个新电池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麻烦问问 没电了 可以自己拆开换一个新电池吗

有坑,拆的时候那个按钮不能松,一松机子就失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坑,拆的时候那个按钮不能松,一松机子就失效了

失效没关系的,拆下来顺便把开关短接了,然后复原装好,开车到粤通卡办理点重新激活,以后再也不会失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趁拆开了,先把开关短接了,然后复原装好,开车到粤通卡办理点重新激活,以后再也不会失效了 ...

山东的可以用app链接蓝牙重新激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坑,拆的时候那个按钮不能松,一松机子就失效了

现在重庆是没有电了 去etc网点换 要收90设备费+20信息服务费
==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重庆是没有电了 去etc网点换 要收90设备费+20信息服务费
==

投诉这东西不结实老化自己坏了,话说那个sb想出来的要绑定车辆,收钱过路搞这么麻烦

网友:
这东西拆开有什么用呢

网友:
捡到一个,有个小柱状电池SPC1520还有一小片太阳能电池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