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容储能点焊机降压扩流的疑问?

楼主(2022-01-27):
电容点焊机换一种思路,早想干,没实施。先征求意见。
各位大神,需要你们计算一下变压器的大小。
六七十年代有过储能点焊机,使用小电解电容储电、放电,通过变压器扩流来点焊。由于条件限制,没有很大容量。更不可能有法拉电容。
现在需要大神们计算一下,变压器铁芯要多大,绕组多少,线径多粗。这样储能点焊机就简单了,花费少能力大。
以电容端12V计,初级20匝左右。次级3V计,5匝左右。电流能扩大多少倍。铁芯要多大?

瞎画的。

网友A:
为什么不直接用工频变压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直接用工频变压器了

电流很大,要自己绕。

网友B:
综合交流和储能电焊机的劣势吗

网友:
我原来看过这个老式点焊机电路图,高压端是最高300V的电压,电容量也就几个百微法的电容并联,灯泡限流,自耦变压器调压,降压变压器低压端就一圈,用的是千瓦变压器,电路简单,但和现在的点焊机比效果不差

网友C:
想一想,如果把那个电容直接换成220v,是不是电流就更猛了?
然后其实就和用微波炉变压器改的是一回事了
既然用变压器了,还玩什么12v电容储能,直接上220v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一想,如果把那个电容直接换成220v,是不是电流就更猛了?
然后其实就和用微波炉变压器改的是一回事了
既 ...

层主没有理解。电容12V放电,是个脉冲,变压器降压扩流,电流至少增加三倍。假设电容放电500A,点焊笔一端就有1500A,点啥都轻松。mos也没有太大负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综合交流和储能电焊机的劣势吗

恰恰相反,综合优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层主没有理解。电容12V放电,是个脉冲,变压器降压扩流,电流至少增加三倍。假设电容放电500A,点焊笔一 ...

能达到这样效果的变压器,大小会非常的可观,不会比220v直接工频点焊的变压器小
唯一优点是初级绕制省事一点,不需要缠很多圈
另外mos的负担并不小,按照这个图的设计,初级mos关断的瞬间,线圈的反向电动势会非常感人

网友D:
找到了,直流储能式点焊机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到了,直流储能式点焊机电路图

电动车论坛看过

网友E:
引用 楼主:
层主没有理解。电容12V放电,是个脉冲,变压器降压扩流,电流至少增加三倍。假设电容放电500A,点焊笔一 ...

理想很美丽,现实很残酷。
500A的线路得多粗?电容的是直流,难用变压器实现转换不说,低压的变压器转换效率低,别想着6V500A=2V1500A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理想很美丽,现实很残酷。
500A的线路得多粗?电容的是直流,难用变压器实现转换不说,低压的变压器转换效 ...

脉冲是可以变的

网友(2022-03-06):
      把脉冲弄短,就可以缩小变压器铁芯体积,给铁芯正反向反复充磁使用,电容电压充到市电,这不就是一台中频逆变焊机嘛

网友(2022-11-08):
你这是要搞逆变式的点焊机吗

网友:
哈哈哈!

仰天大笑出门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