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只咸鱼买的飞利浦电动牙刷HX6250,噪音太大,顺便涂上704防水胶

楼主(2022-01-27):
半年前咸鱼买的,卖家说全新库存机,裸机49元包邮。家里有飞利浦的HX6721电动牙刷 ,所以充电器和牙刷头都有。
这个49的牙刷到手后外观看不出来啥问题,全新机,但是噪音非常大,和另外一只天猫买的HX6721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噪音。不过到也不影响用,就留下了。
今天想起来拆开看看,尝试下能不能解决下噪音问题。
拆开后发现主板有腐蚀进水痕迹,看来是翻新的了。肯定不是我弄得,是那种很久很久痕迹,因为牙刷里面很干燥,马达处干干净净,看来咸鱼翻新的胶圈还是有效果的,把各种主板,马达配件组装后当全新机器卖。
虽然有点小问题,不过价格的确便宜,功能也正常,就接着用吧,封装之前给主板涂上704防水胶,防范于未然吧。

网友A:
只有错买,不会错卖;咸鱼水深;以前水货还能买点,现在直接*东自营好点,买几年保,不过保坏换新;;现在飞利浦国产了,哈哈

网友B:
噪音问题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噪音问题解决了?

没有,可能是外壳或者其他结构件公差不匹配导致的, 内部高频撞击产生噪音。

楼主:
对了,在机器里面发现了2个锡珠,品控还是没做到位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可能是外壳或者其他结构件公差不匹配导致的, 内部高频撞击产生噪音。 ...

不是公差问题,这俩型号机芯就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公差问题,这俩型号机芯就不一样

声音实在太大了

网友C:
这种机芯低端机用 声音就是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机芯低端机用 声音就是大

那看来我误会它了?哈哈,就当做个防水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看来我误会它了?哈哈,就当做个防水吧

飞利浦用过好几种机芯 建议以后买之前百度一下拆机图 以免再上当

网友D:
不是声波马达吗?这个怎么看起来是转子马达。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声波马达吗?这个怎么看起来是转子马达。

65以上系列才是声波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声波马达吗?这个怎么看起来是转子马达。

不是转子,也是扭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错买,不会错卖;咸鱼水深;以前水货还能买点,现在直接*东自营好点,买几年保,不过保坏换新; ...

的确,卖家成本控制的比谁都好

网友E:
我15年在某东299入的HX6511,除了外壳发黄,续航啥的都没觉得有啥变化,现在全新的价格几乎是当时的一半,估计应该也缩水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15年在某东299入的HX6511,除了外壳发黄,续航啥的都没觉得有啥变化,现在全新的价格几乎是当时的一半,估计 ...

这款给我老丈人买过,外壳容易老化

网友:
好手艺,好耐心

网友F:
跟我手上的6730还是67什么的不一样的马达我那种是裸露的没有金属壳,好耐用我那个用了好多年一直不坏

楼主:
引用 网友F:
跟我手上的6730还是67什么的不一样的马达我那种是裸露的没有金属壳,好耐用我那个用了好多年一直不坏 ...

你那种马达更高级一些,我这种是老款式了

楼主:
过奖了,就涂了个胶水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