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请教如何快速判断硬盘盒上的失效电容

楼主(2022-01-27):
手上一台G-Drive硬盘盒,前天刚在拆机区发过拆解贴: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295643&pid=11837113

讲一讲最近遇到的问题。

之前两年都用的挺好,但是上个月遇到过几次硬盘盒通电后有规律的尖锐声,持续了好几秒钟硬盘无法启动(听不到硬盘起旋声),关闭电源重新启动正常,而后又复现过好几次。

8T硬盘根据文档在12V时启动和随机读写的峰值电流分别为2.08A和2A,而硬盘盒之前配的电源是12V 2A的,咨询硬盘卖家表示这块盘的启动电流需要在2.6A以上。

昨天赶紧换了网件的12V 5A电源上去,但是今天早上冷启动硬盘故障重现,检查SMART和慢扫盘都没问题,换了一个不同品牌的硬盘盒感觉启动明显更利索,从通电到硬盘起旋的时间短很多,那么问题应该就出在硬盘盒的供电部分了。

但是仔细看了供电部分的电容没有发现一个鼓包的,有一颗电容歪了,但是对比了另外一个同型号硬盘盒相同位置的电容也是歪的,可能是机器插接的时候就歪了。

大部分电容都是Lelon立隆的,最上方(靠近DC座)35V 220uF,下面3颗都是16V 470uF。
蓝色电容REA系列,耐温85°,寿命2000-3000小时;金黄色电容RXW系列,低ESR,耐温105°,寿命4000-7000小时,

最上面一颗黑色 25V 47uF品牌JackCon,之前没听过以为是杂牌,搜了一下也是台湾产不过公司规模不大,LHK系列,耐温105°,寿命2000小时下面蓝色35V 100uF(也是REA系列,耐温85°,寿命2000-3000小时)

另外请留意电源开关后面的插接脚的最长脚和最短脚是被烧成了黑色,看了另一个盒子的长脚也是黑色但没有这个经常用的硬盘盒黑的厉害,看起来像是电流太大,开关的侧面刻印250V AC 5A(重新看了一下,前面还有一个数字1离得比较远,15A不可能应该是1.5A才对),开关自身应该没问题,就是不知道这个引脚是不是细了。

从正面和侧面,还有底面都观察过找不到明显的鼓包,白色4PIN母座即为硬盘供电输出(12V+5V)。

供电部分的背面,有几个电容焊孔旁边有贴片元件,不太好下手拆,不然就全拆都换掉了。

请教各位大神,像这种看不出明显鼓包的多个电容,有没有在不拆掉的情况下判断哪(几)颗电容失效;又或者是引脚太细被烧黑之后电阻变大导致通过的电流进一步变小所致未曾可知。

感谢各位。

补充内容 (2022-2-23 17:33):
最终替换了开关问题解决,具体请看贴: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98983

网友A:
先排查12V供电的电解电容,可以拆下来量测容值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排查12V供电的电解电容,可以拆下来量测容值看看。

感谢关注。

请问是4PIN输出的12V脚最近的电容吗,看了一下是边上的35V 100uF,这颗好拆,晚点试试,谢谢。

网友:
负载断开的话rlc表在线也能测个大概,
上示波器看波形才能确定是否电源有问题,
或者挨个并联低阻电容试试,原来的不卸下来,
硬盘需要的5V是DC-DC来的,估计是电感叫,

网友:
会不会是开关接触电阻太大了把引脚烧的变色了
直连开关试试

楼主:
感谢关注。

开关标注的电流是5A,之前用的电源都是2A的,是不是引脚本身太细了被烧的发黑了,要么换个开关看看,不知后面的电容要不要换。

网友B:
自恢复保险丝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恢复保险丝去掉

感谢关注,是背面标注F3的丝印 P 1524的元件吗

网友C:
就是 开关问题,,这种盒子时间长了 这个开关很容易虚接,我的也是这样,改天改成mos开关看看

网友D:
我觉得是开关接触电阻太大。这种最好用软开关,用mos断电或者让主控通知硬盘起转,直接控制12V肯定用不久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关注。

请问是4PIN输出的12V脚最近的电容吗,看了一下是边上的35V 100uF,这颗好拆,晚点试试,谢谢 ...

是的。

网友E:
开关直接短路试试。我两个机顶盒一个功放,都是开关的问题,短路后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 开关问题,,这种盒子时间长了 这个开关很容易虚接,我的也是这样,改天改成mos开关看看 ...

感谢关注。

是开关的触点接触不好对吗,晚点把开关拆下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是开关接触电阻太大。这种最好用软开关,用mos断电或者让主控通知硬盘起转,直接控制12V肯定用不久 ...

感谢关注。

这种开关个人非常喜欢,硬盘盒用完随手关闭很方便。
这种是不是主要原因还是电流太大了,现在开关的引脚已经烧黑了是不是直接在板子上直接短接效率更高,要是能更换一个长寿命的同类型开关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开关直接短路试试。我两个机顶盒一个功放,都是开关的问题,短路后解决。 ...

感谢关注。

问题表现也是启动电流不足吗,看来这种开关的确是个隐患。

网友F:
机械式表测阻值,电子式表测容量,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机械式表测阻值,电子式表测容量,不知道对不对

补充一条,用ESR表/电桥测量ESR值,不过都要先把电容拆下来才可以。

网友G:
我碰到的就是开关接触不良之后 容易突然掉盘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碰到的就是开关接触不良之后 容易突然掉盘

感谢关注。

看来就是开关的锅,准备短接开关了。

网友:
判断损坏上电桥或者esr表,只是修复直接全部替换,不用管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