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数显扭力扳手的问题 已拆 无论怎样用力都不报警

楼主(2022-01-27):
有次卸轮胎把轮毂螺丝直接扭断一个,就收了个数显扭力扳手,规格是60-300Nm的大飞,看状态是新的就是存放有年头了。
收来一直没用,这次装轮胎拿来用用,结果很尴尬。
装上纽扣电池,把手往里推然后旋转,逆减顺加调扭力,然后把手往后退回就锁止可以使用了。
把手尾部有个盖子,撬开里面有个螺丝,不知有什么作用。

调到110Nm去拧紧轮胎螺丝,结果无论怎样用力,扳手都不咯噔或报警,难道我的力气太小,拧不到110Nm?
把扭力调到60Nm再试,用尽全力还是无反应,有些懵了,这扳手到底是用一种什么方式提醒?或者是本身就是坏了需要修理?
这东西不便宜啊,现在只能当个普通棘轮用了,心在隐痛。

坛里各路大神都有,有了解的请指教下到底怎么回事,感谢!

继续:既然不正常那就拆,拆开后真是“虽然我看不懂但我大受震撼”,这点东西值大几百吗?
板子太简陋了,上面没发现灯或蜂鸣器,板子标识为J3带个倒三角的那有个五个空白触点,是不是缺东西啊,大神给分析下……

网友A:
数字扭力扳手本来就不会机械咯噔提示。
这个扭力扳手没玩过不确定有咩有声光报警,或者说有没有设设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字扭力扳手本来就不会机械咯噔提示。
这个扭力扳手没玩过不确定有咩有声光报警,或者说有没有设设置好 ...

怎么用力都没有声音或灯光啊,真的很纳闷

楼主:
没看到有灯光,也没听到有报警声音,面板上就一个开机一个单位,没有其他设置的地方了,真奇怪啊,要不要拆开看看

网友B:
钮的时候显示屏有没有变化?有些钮力板手只显示钮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钮的时候显示屏有没有变化?有些钮力板手只显示钮力

用的时候屏上的数字是固定的,也没变化

网友C:
蓝环在SET设置位置,有没试过在LOCK位置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蓝环在SET设置位置,有没试过在LOCK位置试试

蓝环上是个贴纸标识,提示把手的转动方向,没有其他作用了

网友D:
如果是机械的咔嗒声报警,需要有带扭矩指示的机械调整装置,如果是声光报警,则需要有发光二极管和蜂鸣器出音孔,你的扳手一切皆无,让人奇怪。也许你的扳手发光指示是靠液晶板背光的变化?你需要检查一下电池的电是否充足,有时电池只有电压不行,还必须提供一定的电流才行,如果电池没问题则是扳手有故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机械的咔嗒声报警,需要有带扭矩指示的机械调整装置,如果是声光报警,则需要有发光二极管和蜂鸣器出 ...

图中扭力值下面那个黑色由粗到细的三角形应该就是电池电量显示,照片不太清楚其实三角形分了五段目前状态是满电,欠电好像会提示LOW什么的,屏没有背光,也没看到有灯或音孔。
在纠结要不要拆开面板看看里面线路结构,拆开又能怎样呢我也不懂电路和扭力机械结构,都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或许思路是找到蜂鸣器换个新蜂鸣?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中扭力值下面那个黑色由粗到细的三角形应该就是电池电量显示,照片不太清楚其实三角形分了五段目前状态 ...

很简单,传感器要么坏了,要么是线断了,这种力矩工具内部都是软PCB板,焊接工艺不过关,时间长了就容易开裂、破损,具体表现就是看起来显示正常,实则传感器数据读取不正常。

网友E:
看样子,滑动的凸起应该套进手柄弹簧后面圆洞里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样子,滑动的凸起应该套进手柄弹簧后面圆洞里面吧?

凸起是伸进洞里,手柄里不是弹簧,那一排是圆珠或圆柱

网友F:
引用 楼主:
凸起是伸进洞里,手柄里不是弹簧,那一排是圆珠或圆柱

像是通过滑动电位器来测扭矩,把电路板接上电池,再滑动电位器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像是通过滑动电位器来测扭矩,把电路板接上电池,再滑动电位器看看

转把手能调整扭力,现在最想知道的问题是,扳手通过什么来提醒扭力到了,声和光都没有,还会有什么途径呢

网友:
推一下那个滑动变阻器看看数值有没有变化吧,有可能是太久失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