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钳形电流表数学不归零,居然是一个电解会受环温影响引起的故障,我是首遇感到匪夷所思,给大家了解下。

楼主(2022-01-27):
一个买了几年的钳形表,一年也就顶多用几次,平时吃灰的,最近测交流电流时拿出来用时看到电流档是不归零的,显示0.4A左右,而其他功能档位包括直流电流档都正常的。脑补过了无论如何都想不起来什么时候有过载什么的损坏过,平时都很小心注意的,那所以就想不通了。之后又开始纠结,到底要不要仅为这一个测电流功能重新去买一个表,表是不贵一两百块钱而已,但现在家里的东西都是开始断舍离模式够用就好,平时有空也都在碎片整里扔东西的(我在单位是作维修的,家里也修修东西,家里一定有那么多碎片,平时是拉圾,但用到时候又是宝贝,所以判断是碎片还是未来潜在的宝贝就是一个人的能力和预见性的水平问题,不要什么都扔了,到时候要用的时候又什么都没有,一个螺丝会憋死人相信大家都有体会)。现在如果不修这个表就缺失一个功能,要用的时候不方便而且有强迫症的性格不能接受,但若买来就算修好了又是两个重复的表何必呢!
巧的是昨天在线看了个比较新的电影爱情神话,碰巧本人也是上海人,完全听懂剧情他们在说什么想表达什么,所以从头笑到尾然后很开心,可能就此灵感乍现了突然想起了一个现象,这个0.4安电流是会随着开机时间的增加和手握时间的增加,数字会变小一点点到0.35左右不稳定,难道这会是温度造成的漂移?马上用热风枪的尖头对电路板分区域加温,结果吹到某一区域时数字表一下归零了,等到温度恢复到13度室温时又出现了漂移现象,然后就用电烙铁对这堆区域元件进行逐个加温,结果当碰到这个100微法的电解时立刻又归零了,这就是问题所在,这个电解有问题,经过更换之后一切正常。

另外感叹一下,现在的东西其实没有什么好修的,除非明显的硬件毛病,像这个表里面交流电流档居然找不到一个整流二极管,真搞不懂集成在什么里面的,所以现在芯片高度专业高度集成,又没图纸又无替换件都是在瞎修的,像我这种瞎猫逮死老鼠纯属碰巧修好,并非技术!也就是说现在的东西维修的价值并不太高,所以我很早就转移精力到修“人”上面去了,修人比修机器有意义多了!早就开始自学中医,那是和西医不同的另一个世界的东西,颠覆先前所有认知,要通达宇宙天地万事万物,要靠悟性和谦卑心的,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学的,至少还不信的都有大把。但那个地方真香!

网友:
恭喜修复,思路正确。

网友A:
打了好多字,字比图多

楼主你这表是交直流钳表吧,是交流不归零还是直流不归零?

网友B:
左边不是归零健?

网友C:
把换电容拿出来量下,看看是漏电,还是容量下降,还是esr增大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把换电容拿出来量下,看看是漏电,还是容量下降,还是esr增大了?

这是西医的分析方法,中医可能不是这个体系

网友E:
是交流电流不归零还是直流电流不归零?这都没有说!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西医的分析方法,中医可能不是这个体系

没有高端的设备,只能测测容量,确实会随着温度的略微变化而敏感的变化,不正常。10k档机械表测不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交流电流不归零还是直流电流不归零?这都没有说!

交流不正常,直流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了好多字,字比图多

楼主你这表是交直流钳表吧,是交流不归零还是直流不归零? ...

交流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交流不正常

我不用打字的,手机讯飞语音输入法就很简单方便的将语音转换成文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边不是归零健?

直流档正常,设计具有归零功能。

交流档有漂移不正常,设计不具有归零功能,更换了100微法电解后自动归零正常了

网友:
修人?这个难度就太大了!祝贺楼主学所有成!

网友:
努力学吧,如今这社会,否是修人来的快,赚钱也容易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西医的分析方法,中医可能不是这个体系

和《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有的一拼(书名字面意思)
看好楼主发明一套独属中医的电参数体系